[照明] 不一样的欧普侧入式LED平板灯,拆修频闪失败,最终废物利用凑一个灯出来

楼主(2022-11-28):
这也是三灯之一,看着像欧普的正品,纯正侧入式LED平板结构

驱动是固定在背板上的

贴纸参数

故障依然是通电频闪
PS:因摄像头原因只能拍到部分

这个灯的边框和常见的不一样,没焊接,是用角铁固定的
第一次见这种形式

背板没螺丝,只能拆角铁了

边框比山货确实要厚些

这里还有灯板伸出的一截裸铜线,应该是把边框接地的
这个也是第一次见

拆掉四周边框,比常见的平板灯还多一片透明前保护板

3条边为单面胶的泡沫垫,一条边为双面胶的,不知道为啥这样?

只有一边有灯条

灯组拆散是这样:最上层是散光片、第二层是均光板、第三层是反光纸,第四层是泡沫垫片,最底层是铁背壳
照片中是反着放的

均光板和常见打点的也不一样,是棱状透镜样式

带驱动和灯条的背板

锈蚀严重,估计是卫生间用进水汽了

灯条为4014灯珠9串5并,而常见一般是用3014先并后串
貌似欧普这种对灯珠坏的后果更优化些

铝基板的,用双面胶粘在背板上

发现上面有颗电容一端竟然没焊上
另外电容并联没规律,搞不懂

部分灯珠测试貌似没问题

驱动看起来没问题

手上没有4014灯珠,没法换,只能另想办法
楼下继续

楼主:
以前有个碎了均光板的山货平板灯可以利用

均光板和散光板都被切掉部分挪着他用了
山货灯条是两根铝基板的,散热应该更好些

剩下的边框也装不下欧普的均光板

驱动的电压电流也不合适山货的灯条

那就只能移植山货的灯条驱动到欧普框架上了
因为山货是双灯条,引出线要在中间,因此要在背板新打孔

两侧装上灯条

因为引出线堵头偏高,泡沫垫片就不装了
两个灯条再加上均光板,挤挤也能装上

灯组装好的样子

通电试下没大问题,就是有点不均匀,估计是没泡沫垫片导致反光纸没贴平均光板

整灯全部装好

原山货灯标称功率8W,实测差异不大

功率因素的差不多

欧普的灯设计上和常见的还是有很多不一样,应该还是有它的好处。山货在结构上更简单,方便装配,更省人工
这次没修成,只能勉强合体凑一个灯出来,留着备用也是可以的哈

网友A:
凑合能用哈哈哈哈

网友B:
侧入 正入 后入 顶入。。。

网友C:
这质量对不起这个牌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质量对不起这个牌子啊

我的侧入灯频闪,换一个灯珠好了

网友:
电容没有焊上都能出货,品控不怎么好啊!

网友:
修一个集成吊顶平板灯(欧派至尊R  JL-PS 30X3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7234-1-1.html
二楼有灯条店铺很便宜,这种灯珠没找到卖家。
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凑合能用哈哈哈哈

是呀,早几年撸了10几个平板灯都还没机会用呢

网友:
感觉里面不像正品,感觉山货收的框来修的

网友:
只能放在过道里,,,,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做工有点糙

网友:
是正品,但是做工用料越来越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入 正入 后入 顶入。。。

汗呀,你想多了!

网友:
欧普灯具做工和用料相对不错。

网友:
进的估计是水蒸气

网友:
侧入式灯条,这样的效果不好,亮度不均匀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质量对不起这个牌子啊

嗯嗯,灯珠都发黑了,感觉还是两灯条散热好点

网友:
这个安装要到位,否则有暗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