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模块在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2022-11-28):
用任何红外遥控按一下开在按一下关。用着很方便。不需要其他功能,只控制开关就可以而且任何红外遥控都可以。桃宝搜索红外遥控模块怎么找不到

网友:
ic连型号都没有不好找哦

网友:
这就是一种触发开关芯片吧,利用红外接收头的信号脚电压变化来触发芯片开关,可以拆下来看看,有的芯片型号在背面。试试比如一键开关芯片,触发开关机芯片。

网友:
这样不好吧,任何遥控器不加挑选地执行?我一直用下面这款,可学习单一红外遥控器按键(空调遥控器不行)并可随时更改。

网友:
任何红外都行,不都乱动作开关吗?

网友A:
不好吧,还得是学习型,比方要电视换台,这个灯也跟着亮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吧,还得是学习型,比方要电视换台,这个灯也跟着亮灭

没看过电视,手机是唯一的娱乐设备

网友:
你找个单键电子开关的电路,然后把按键换成遥控接收头,但需要注意的是遥控接收头收到信号输出低电平。

网友:
整个433的不香么,TB上也便宜得很...

网友B:
这个电路板上没有看到红外线接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板上没有看到红外线接收头

白色框里的三个焊点是红外接收二极管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