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不满电,可以去掉保护板吗?

楼主(2022-11-28):
买了个二手平板,电池不行了,电池是两根线的,网上买了一个,装上后发现充电到百分之七八十就充不进电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保护板有问题,可以拆掉保护板直接接在平板电脑上充电吗?

网友:
充不满是电池不行了,去掉保护板强制充危险。

网友A:
可以找另外一个电池,看能不能充满,如果能充满,那么平衡充没有问题的。电池的问题,把保护板去掉后有可能BOOM

网友:
你先得搞清楚是两串还是一串。如果是两串不建议去掉保护板,一串的话可以去掉保护板试试,记得监测下电压免得boom

网友:
拆掉实验没事,找到问题再装上

网友:
淘一块二手的换上吧

网友B:
两个电芯串联的话肯定是有一个坏了。
充一晚上还不行就别管了,要么用别的方法两个都冲到4.2V

绝对不允许拆保护板。;。。

网友C:
你怎么确定是充到了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确定是充到了80%?

平板电脑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另外一个电池,看能不能充满,如果能充满,那么平衡充没有问题的。电池的问题,把保护板去掉后有可能 ...

原来的电池大部分时候能充满,有时候充到98%也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芯串联的话肯定是有一个坏了。
充一晚上还不行就别管了,要么用别的方法两个都冲到4.2V

是一个电芯的

网友:
原来是高压锂电,你给换成标准锂电了吧,去掉保护板电池可能直接充炸

网友:
去掉保护板严重违规操作

网友(2024-03-11):
得换个电池了

网友:
去掉保护板的话,就会出过度充电而爆炸情况!望慎重!

网友:
70左右了,电池不行了,扔了吧

网友:
充满时检测下电池电压,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淘一块新电池换上吧

网友:
还是不要的好, 锂电没保护板,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