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11年的电动晾衣架

楼主(2022-11-28):
现在按上下能有“啪”一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但电机没反应,量了下去电机的电压有18V,但据说电机是24V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更新:电机试了,应该是好的,12v都能转。又试了主板输出电压,运行空载是12到18V直接变化,一接上负载电机变0V了,这是不是主板挂了?

楼主:
怀疑可能是电机有问题,稍后找个24v电源试试

网友:
        还是环牛的, 单就铜来说,同样功率,同样损耗,环牛省铜,因为环牛可以用磁感应强度高的有取向冷轧片,方牛只有电力变压器能用这种片,拼成全斜接缝

网友:
这种产品技术含量不高

网友:
这种直流有刷24伏电机18伏应该也能转吧

网友:
量一下电机电流?这个应该是有刷电机

网友:
楼上的内容需要回味下

网友A:
微动开关接触是否不良?

网友:
居然是24V电机,其他很多事220V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开关接触是否不良?

去电机的接口有电压了,初步估计电机有问题

网友:
还是环牛的,用得有点射程

网友:
偶家的也是11年挂上去的,如今才见里面的模样

网友:
看做工还行,检查电机碳刷是否挂了

网友:
估计电机碳刷磨完了

网友:
可能负载有问题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电机拆下来直接通电看看,如果能转就可能是齿轮卡死了。

网友:
都挂了!烧糊了吧!

网友:
这种东西原理简单,楼主用了10多年了,可以换新了。现在可以远程控制了。

网友:
线路板烧坏了,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