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么好的电源咋坏了呢

楼主(2022-11-28):
超声波焊接工艺的充电器 拆不开 别不开,用铅酸电池当锤子用砸了好多次才弄开,里面保险部分爆了,电路整体看做工很好用料也足,竟然意外爆了,丢掉吧!留下线做他用

网友A:
白捡了一根这么好的插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捡了一根这么好的插头线

哈哈我都开心的含泪了

网友:
看插头,还以为小度的电源

网友:
这线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什么东西炸这样厉害,

网友:
说不定修修还能用……

网友:
接到380上了?

网友:
高压端炸了,一般是220变成380了

网友:
我拆到这么好的DC电源线和插头都要高兴一天。

网友:
看用料是挺足的。难得这么好的用料。修修继续用呗

网友:
洗干净,看看哪里炸死了

网友:
修修继续服役

网友:
尝试修修哇

网友:
酒精刷一下就知道,也就样子吓人

网友:
这个应该值得修一下的

网友:
黑黢黢的就剩条线能用了

网友:
里面真够黑的短路炸了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