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 xiao-esp32-c3开发环境安装

楼主(2022-11-28):
xiao-esp32-c3 可以在arduino下进行二次开发,具体如下:

1. arduino 版本 1.8.12。
2. 安装驱动:
1) win10设备管理器中,打开“显示隐藏的设备”,删除其它的arduino已废弃使用的端口。
2) 运行 D:\arduino\arduino-1.8.12\drivers\dpinst-amd64.exe,重装驱动。
3) 插入usb,自动加载驱动成功。
3. 填写首选项,添加附加开发板管理器网址:http://arduino.esp8266.com/stable/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
4. 运行 esp32_package_2.0.5_arduinocn.exe(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soMhgSEwrX_W2nvUL18tw
提取码:wtic) ,会生成文件:
C:\Users\user1\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32
C:\Users\user1\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_esp32_index.json
5. 启动arduino在相应版本的开发板目录里选择"XIAO_ESP32C3"

1. 选择串口的速率115200。
2. "USB CDC On Boot"设置为Enabled,要不无法收发串口信息。如果是使用以前带串口芯片的版本,这一项设置为Disabled
3. "Flash Mode" 设置为“DIO”,不管哪个版本的开发板都要改这个。
4. 插上开发板,在WIN10下会被自动识别为USB设备,不需要装任何驱动。
5. 在端口里更改为你的开发板COM端口号,在这里简约版的ESP32C3会被IDE错误识别为ESP32S3。不过不用管,只要选中这个端口就行。
6. 像普通arduino开发板一样烧录程序。
7. 如果出现上传错误:
...
serial.serialutil.SerialTimeoutException: Write timeout
[12504] Failed to execute script 'esptool' due to unhandled exception!
驱动错误。解决方法:
1) win10设备管理器中,打开“显示隐藏的设备”,删除其它的arduino已废弃使用的端口。
2) 运行 D:\arduino\arduino-1.8.12\drivers\dpinst-amd64.exe,重装驱动。
3) 插入usb,自动加载驱动成功。
例程:
LED with ESP32C3 Circuit
int led = D9;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led,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 HIGH);      // turn the LED on
  Serial.println("led on");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 LOW);      // turn the LED off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Serial.println("led off");
}

网友:
谢谢,刚想研究。

网友:
都arduino IDE2.00了,功能多编译快, esp32_package_2.0.5 简约版的建议回退到2.0.0,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