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塑料的齿轮坏了,可以这样修复

楼主(2022-11-28):
塑料的齿轮坏了,可以这样修复

网友:
,维修思路真的很重要,我就一直没想到有这种方法

网友:
强度不够吧

网友:
强度不够吧+1

网友:
这个样真的可以?

网友A:
这番功夫去搬砖能不能买个新的?

网友:
只能在受力不大的地方用

网友:
应急还是可以用用的……

网友:
这个要看修补材料和原齿轮材料的结合度如何。
至少修补思路是很好的

网友:
下这么大功夫能买个新的了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录放机里的磁带加载齿轮崩了,用这个方法就复制个整体齿轮兴许可以?譬如用铝水浇筑强度也够吧?

网友:
强度不知能否过关,如果是普通力量的轮子可能行。技术和思路非常不错

网友:
如果觉得硬度不够,可以考虑加填充剂。

网友:
B站有一个视频和这个一样的,那个里面用钢丝做了加强

网友:
好像是网上的视频啊。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但是觉得小齿轮精度不够,大齿轮强度不够

网友:
拯救古董的方法,应该加个筋增加强度,接缝处粘接牢度也要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番功夫去搬砖能不能买个新的?

正想说这个不是短视频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