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简单拆sanwa pc5000四位半万用表(捎带和黄皮表的对比)

楼主(2022-11-28):
去年偶然从海鲜市场得到这块表,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拆解。从拆机的来看,他福禄克内部塑料颜色几乎是类似的,但是和福禄克的这个硬度强度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整体感觉福禄克的做工非常的精细,并且没有任何的毛刺,也比较厚壮实,而三的这种表如果没有这种保护外皮的话,那么他感觉非常的轻飘,并且塑料也非常的薄
简单对比了一下和黄皮表,发现这么多年三和的表和黄皮的表确确实实的有一拼,我的这个117c万用表也有一段时间了,对三和的表我查了一下网上已经停产了,它Pc5000a它的替代品,在pc5000a淘汰以后是改进成了三和pc7000,从网站上数据来看这块表,至少也有十来年以上了,而这个福禄克外表大概也有7,8年不少了,从实际测量的数据两个表差距不大,要么他们两个都正确,要么他们两个都错,我手里没有标准源,不敢妄下结论哪个准哪个不准。
但实际用起来两个表的速度差不多,那么相对来说,感觉福禄克的二极管档设置的比较好,在达到一定数值时,能够有低的一声通断,在短路的时候,能够常响。把通断档和二级档比较完美的结合,三的这个表比较好的地方是你设置以后,下次再打开,他还可以记录上一次你设置的档位,这点是比较优的一点,三的这个直流的电压档,他可以设置到五位半的,但是实际上来也用处不大
在测量电阻60千欧电阻时,我发现这个两个有差距,不知道是福禄克的有问题,还是三万用表的有问题,这个我手里面没有标准源,不好说相对来说两个差距不是很大

楼主:
中间的有几个图编辑的有点乱,很长时间没有发帖,有点手生了。各位看官将就下

网友A:
应该117速度快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117速度快点吧

在DCV、DCmV和Hz功能中,瞬时按下“500000”按钮,在50000计数和500000读数之间切换。
在50000计数中,采样率为每秒5次。在500000次计数中,采样率为每秒1.25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117速度快点吧

感觉不到差别

网友B:
不错的表,电压档貌似可以调到50万字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表,电压档貌似可以调到50万字显示

是的是的,这是这个表的不同的点之一吧。台湾的柏利盟有一款表和这个类似

网友C:
1.帖子的拍照是用心了,而且能看到不一样的高端表,确实难得
2.能不能把表笔擦一下,有点打油了
3.不知道楼主还有什么好动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帖子的拍照是用心了,而且能看到不一样的高端表,确实难得
2.能不能把表笔擦一下,有点打油了
3. ...

不是专业的,纯属二把刀。没有什么爱好,这是从初中就爱好的,从航舟的指针表到黄皮15b,到黄皮的9805+,再到蓝皮的1241,到黄皮的1251b,到黄皮的117c,到现在的sanwa的pc5000,现在手里只剩下原来的指针和pc5000了。其它的都回到海鲜市场了

网友:
看里面感觉没有很惊艳.

网友:
都是好表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专业的,纯属二把刀。没有什么爱好,这是从初中就爱好的,从航舟的指针表到黄皮15b,到黄皮的9805+, ...

117C也卖了呀
我一直没有舍得入FLUKE表,觉得价格太贵
这种高档品牌,要入高档货才能显得出价值
就像奔驰宝马奥迪一样,得买它们的高档车才能体现出它们的价值。低档BBA的车除了牌子,车身内饰动力啥的远不如同价位的别的品牌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7C也卖了呀
我一直没有舍得入FLUKE表,觉得价格太贵
这种高档品牌,要入高档货才能显得出价值

117c确实好,无论从手感,速度,还是屏幕的可见角度上都是很舒适的感觉。虽然价格高,觉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