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同一线上二个低压

楼主(2022-11-28):
前段时间拆一个ATX长城智能网星二代电源,芯片是AZ7500EP和LM339M,准备用它改可调,在机子正常的时候我测下了7500管脚和主要原件的电压数据,后在撤出不需要的电路原件后试机,机子停摆了,再次测下7500管脚电压数据,与之前所测数据对照,让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机子正常时所测的数据中,7500的8脚11脚电压是1.1V和1。05V,而同一线上的推动级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却是2.1V,让我无法理解?老师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干扰吧,用指针表测测看

网友:
推动三极管基极,说明这三极管基极是信号,而不是直流电。

这要用示波器测。

网友:
这是万用表无法抗干扰。

楼主:
lookball      我就是用指针表测的(MF47),以前从没有发现过,参照其它型号和以往我所测ATX的电源中,也没有出现过同一路上二种电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