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固态SSD硬盘转为固态U盘

楼主(2022-11-28):
  近期找到一块闲置的SSD固态硬盘,主控是SM2246EN,南亚256M缓存(NT5CB128M16IP),四颗64G芯片(29F64B2AMCMG3)。想用这个材料做成固态U盘,希望有高手推荐一下如何做最好。同时能推荐一下制作的相关材料购买方式或链接更好。感谢!

网友A:
直接当移动硬盘用不也挺好

网友:
mark,学习一下,感觉主要是开卡工具吧

网友B:
双贴64做两个2246XT的。

网友C:
卖了,直接买两固态U盘,性价比最高。

网友D:
英特尔L06B,单颗64g 2ce,你要是想追求速度,推荐找2246en的U盘板子(和你这个一个方案)但是板子很贵而且颗粒寿命会减少。如果不追求速度,就上2258XT U盘板

网友:
ps3111比较合适比58xt好

网友:
还有不是固态的SSD和U盘???

网友:
还是直接卖了  买新的

网友E:
买个2246en的空板子,把固态硬盘上的东西全部搬到U盘上,即练习了手艺,有省不少钱。mlc的颗粒还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当移动硬盘用不也挺好

做成U盘好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贴64做两个2246XT的。

这个方案可以。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了,直接买两固态U盘,性价比最高。

那是,直接买没有折腾的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特尔L06B,单颗64g 2ce,你要是想追求速度,推荐找2246en的U盘板子(和你这个一个方案)但是板子很贵而且 ...

我看了一下,2246的板带主控带缓存的要150一块。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2246en的空板子,把固态硬盘上的东西全部搬到U盘上,即练习了手艺,有省不少钱。mlc的颗粒还是值得的。 ...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一块空板只能放两个颗粒。还有两个颗粒要买带主控的缓存的板。

网友:
那就做好 99.9%失败  搬板不是老手失败率高

网友:
58xt U盘双贴,加CNC壳,其他方案性价比太差
普通U盘方案,3281双贴

网友:
想法挺好,关键是自己焊接需要技术和相应的工具。

网友:
买2246en的小料板,不带主控,ddr的,然后自己搬一下,另外两个颗粒买个u盘板贴上去…

网友:
南亚那个缓存是256的,不是128,这个颗粒最省钱的u盘就是双贴3281,做两个128g的u盘,速度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