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铅酸电池12v,开关电源应用12v/13.8v/15v哪个给它充电?

楼主(2022-11-28):
家里有个童车,好几年了,铅酸蓄电池挂了
换了块新的,发现原来的充电器也坏了

原来充电器是15v1A的(百思不得其解)
新买的蓄电池,汤浅的12V7AH,包装上写的浮充电压是13.5~13.7V,循环使用电压是14.4V~15.0V

请问各位大神,我新配一个电源的话,应该买12V1A的呢,还是应该买13.8V1A呢,还是应该买15V1A呢?
谢谢谢谢

网友:
插上不管,不在乎充电速度 直接买13.8v恒压充电器

网友:
13.8V-0.7A,长期冲电不拔的话13.8V-0.35A

网友:
铅酸有专门的充电器,但在设备内部,有专门的充电电路,所以用15V的电源也正常。

网友:
字面意思长时间浮充13.8V,用完再充15V,12V肯定充不满

网友A:
电源那个都不能充。

一般铅蓄电池用完电,10V左右。充满14V左右。

你用12V的充不满,15V的电流太大,会导导致开关电源过载保护或损坏。

要么买一个12V专用充电器,要么找个老的线性变压器做个15V的充电器,不怕过载,电流1A左右即可,按时间充。

网友B:
长期13.8,均充14.8,你纠结是因为你不了解所谓,14v,14.4,15,都可以认为充满,如果加水电池充电时注液口打开,你16v充也不为过,现在都是免维护,调14.8吧,

网友:
还是搞一个蓄电池专用的充电器吧,想便宜的话,买某宝上的充电器,但是可能有充鼓的风险。想要真正的充电器,可以看我的帖子自制一个(《利用电池管理芯片CN3768,DIY一个对铅酸电池均衡充电的电路》)既可以充1个电池,也可以充6个电池,自由搭配。

网友:
买12v蓄电池专用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那个都不能充。

一般铅蓄电池用完电,10V左右。充满14V左右。

因为这是童车(儿童坐的玩具),只能用5.5mm的圆孔开关电源,那我买个13.8V或者14.4V或者15V的1A开关电源充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13.8,均充14.8,你纠结是因为你不了解所谓,14v,14.4,15,都可以认为充满,如果加水电池充电时注液 ...

因为这是童车(儿童坐的玩具),只能用5.5mm的圆孔开关电源,那我买个13.8V或者14.4V或者15V的1A开关电源充行吗?

楼主:
自己顶顶,继续求教

网友:
车上调节器的截止电压是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