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方正飞天 SSD 60G 拆解记录

楼主(2022-11-28):
一个方正飞天 SSD 60G 坏盘
官方网页在此
页面上是 PS3109 + MLC
本想着收来看看 PS3109 是不是确实缺少全局磨损均衡
导致某一个 CE 坏块过多
到手后发现方案换了

轻晃动盘体,听到里面有小零件晃动声

拆开看到右上角这个金属圈在游离
谜一样的品控,估计车床车出来忘了甩一下金属碎屑
这TM 有可能导致短路吧

SM2246XT + HY MLC
制程是 16nm?
每个颗粒 2CE
(这丝印怎么还像正片了?)

直接插电脑,电流正常但不认盘
拆开短接
开卡过程略,跑圈过程写入失败

参考 Runtime 二次开卡之后
跑圈是这样

烂颗粒不折腾了。。

网友:
我最近装修,所有的铝加工品,就没有没铝屑的。。。fuc

网友A:
坏块有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有点多了?

坏块+漏电,再利用有难度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金士顿的120G,跑RDT降容后仍然不稳定,直接丢角落里吃灰去了

网友:
6989在召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