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有会拆打印机的吗?盖子怎么拆下来啊

楼主(2022-11-28):
兄弟打印机,显示无法打印AF,百度了一下,说是扫描头脏了,

想拆开清洁一下,刚拆到盖子,就不会了,有拆过的吗?怎么把上盖拆下来啊?

上面有2个螺丝,不知道固定什么的,拆了和没拆一样啊,盖子拿不下来

从前面看,盖子下面有一个螺丝,被盖子挡住了,这个螺丝拆开的话,应该就能看见扫描头了

从后面看,螺丝被盖子挡住了

网友A:
百度啊,根据牌子找相关视频或者他的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都是后盖板,侧盖板先拆,,,PS,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啊,根据牌子找相关视频或者他的说明书就可以了

没有找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90062265/?vd_source=a396e87cacc683bc0c86a1b39461a842

这个我搜到过,他没有拆扫描头这边

网友C:
还有可能在反面的螺丝。之前HP的一款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可能在反面的螺丝。之前HP的一款就是这样。

背面区域没有螺丝了

网友:
新出的兄弟一体机,扫描缺边,幅面达不到A4整张纸大小。。。
联系到厂家售后,结果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
以后远离这个牌子的产品

网友:
网上大把拆机教程

网友D:
考虑定影与散热风扇

网友:
有缝的地方一般都是扣住的,用跟塑料棒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定影与散热风扇

以前开机时候,扫描头都会动一下,好像是自检吧,现在开机,扫描头一点反应没有

现在在想拆掉上盖啊

网友:
销量大的资料好找,维修的人多,总有贡献出来的,销量少的还设计独特的找不到卡口的位置那真是坑

网友:
搜一下联想7206应该一样,拆视频不要太多

楼主:
网上没有这种拆机视频,期待高手

网友(2023-01-18):
小众就是麻烦,找谷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后盖板,侧盖板先拆,,,PS, 大力出奇迹。。。。

没毛病,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