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猜猜这是干啥的

楼主(2022-11-28):
用的油烟机的烟管,对着下面气泵的排水阀

网友:
引流一部分废气吹一下,水迹快干?

网友:
看地面的情况,应该是抽吸散溢出来的油烟,避免油烟味处理不干净,继续扩散,所以多了一道处理,水滤?

网友A:
引热空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热空气的。

对,地处北方,去年冬天排水阀冻坏了才加的

网友:
这个感觉用处不大啊,不做饭的时候不也就冻住阀门了吗

网友:
这种设计属于实用型,不增加大成本又能达到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地处北方,去年冬天排水阀冻坏了才加的

不对啊,引热空气是夏天吧。冬天制热室外机吹的是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引热空气是夏天吧。冬天制热室外机吹的是冷风。

这个风扇转出来的风总有点温度,散热风扇,不是空调那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地处北方,去年冬天排水阀冻坏了才加的

请问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效果怎么样?

明年开春了告诉你,哈

网友:
这种设计属于实用型

网友:
天气寒冷,利用热气防冻。

网友:
应该用个桶把整个风扇面罩起来,然后开个管子大小的孔

网友:
一机多能,节能减排。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那是螺杆机。估计就是吹干地面而已。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