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白布和白墙效果一样吗?投影仪紫边绿边是正常还是次品?

楼主(2022-11-28):
纯白布和白墙效果一样吗?投影仪紫边绿边是正常还是次品?二手东买的,99.9999%是退货再售的,镜头有檫过的痕迹。
开灯太亮了看上去九白蒙蒙的,白天拉窗帘晚上关灯还是不错的。
投的120寸的,为了看上去更像电视效果,墙上贴了一圈3cm宽的黑胶布。
0.33的芯片。物理分辨率不怎么高。没有会员很多视频都是收费的,
有个免费的app,都能免费看,不过很多视频源都只有540P左右 720和1080的很少很少

有这样的紫边和绿边。看上去像是几个色没对齐的样子。
mdm不想3led一样不应该要对齐吧。
这算什么问题?正常还是次品的问题?

网友:
紫边应该与镜头有关系,DMD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既然你都问了,白布和白墙对关系,你就当它们没区别。

网友A:
镜头的色散是镜头的光学属性之一,通常表现为紫边、绿边等,镜头消除色散通常依靠使用特殊镜片,比如 ED ( Extra low Dispersion 超低色散镜片 ) 镜片等,镜头使用 ED 镜片越多,色散控制越好,价格也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的色散是镜头的光学属性之一,通常表现为紫边、绿边等,镜头消除色散通常依靠使用特殊镜片,比如 ED (  ...

意思就是这种微投成本问题都会有这情况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这种微投成本问题都会有这情况的吗?

是的,这是光折射的必然结果

网友:
led的没用过 我的tw5400是白墙和白幕布一个效果,感觉你这个应该就是胎儿带的,换一个估计就是强弱的变化

网友:
你换一百台都有你图二这种现象 正常观看你不会凑这么近去看吧?

网友B:
白墙和白布是有区别的,平面上的颗粒不一样,反射的光线不一样。

网友:
我觉得白墙就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墙和白布是有区别的,平面上的颗粒不一样,反射的光线不一样。

区别大吗???哪个好点?没钱买幕布要不要花十几块钱买几米白布用用

网友:
在线拉1080P,高码率的拉不动、太低码率又不怎样,所以

网友:
以前的老石灰粉刷的墙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区别大吗???哪个好点?没钱买幕布要不要花十几块钱买几米白布用用

我家里就用白墙,白布弄不好(比如褶皱)还不如白墙,白墙还不怕风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镜头的色散是镜头的光学属性之一,通常表现为紫边、绿边等,镜头消除色散通常依靠使用特殊镜片,比如 ED (  ...

这个是正解

网友:
肯定是不正常的啊。

网友:
白布白墙当然不一样,白墙效果不太好,白布的效果则可能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