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铁板烧?铝板烧!嘉立创的羊毛,一块铝基加热板(开源)

楼主(2022-11-28):
因为最近想起来以前有一些铝基板灯珠,然后在嘉立创开源平台看到了几个加热台,里边有人用铝基板做加热板折腾铝板烧。挺好的,咱也薅羊毛做一个。
不过还得做控制板,上边要焊接一堆零件,凑这些零件太麻烦了,这羊毛得薅到啥时候才行啊。

翻了翻手头的工具,发现有个可调电源一直在吃灰中,还有一块带温度探头的表也在吃灰,就是你俩了,我直接薅个加热板羊毛就有了啊。

画图,下单

一星期后,收到了5块铝基板,扫描一个看看效果

有童鞋可能已经发现,这块板子和上边画的图怎么不一样啊?
很简单,我画了好几块,演示的那个画图是3欧的,羊毛是2欧的,不过由于外表喷了锡,应该是不到2欧了。

组装,请无视杂乱的工作台

实际上电阻数值偏差不大,看来喷锡不多啊

此时发热板的温度

电压加到15V,稳定下来是这样的数值

12V电压下的温度,电源忘了拍照

实际上12V就能拆我那些灯珠了,但还是有板子比较顽固,15V都没拆下东西来

拆下加热板看看啥样了

加热曲线部分已经不亮了,白色绝缘油也已经微微发黄

组装图,使用3mm沉头螺钉把它装在5mm厚度玻纤板上,套2.5mm硅胶热缩管绝缘,4mm螺母作为导电垫片和不导电垫片
玻纤板底座长出来一块,实测还是比较有重量的,加上高度也不高,很稳固

这根钢丝就是固定热电偶探头用的

等倒角刀到货就可以把螺丝彻底埋进铝板了

项目链接:https://oshwhub.com/wangjingfu/jia-re-ban
今天早上收到通知,开源项目审查通过。现在可以在嘉立创开源平台上搜索“加热用希尔伯特曲线铝基板”找到它,里边有好几块块不同阻值的100*100mm的铝基加热板,还有其它规格的,每块都可以很方便的自己更改电阻值,怎么折腾自己选就好。

网友A:
没啥必要吧,感觉不如ptc加热的好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原理,看起来好漂亮

网友:
淘宝10块一片PTC加热片,买220v 270度的,什么温控都不用,我这pcb板子放上加热片,220v通电30秒不到就化锡,断电靠余温就可以够玩两分钟

网友:
PTC的没这样的漂亮,但也能用了

网友:
真会玩啊,用了新型铁板烧,PTC 烤灯珠都不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原理,看起来好漂亮

就是把覆铜做成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原理,看起来好漂亮

布线弯弯绕绕,这一通绕下来就有可观的总长度。长度有了,电阻也就大了。有了电阻,再通电发热。

网友C:
搞这么复杂的线路图,直接画直线不行吗?同样的面积,同样的线空比,同样的线宽,线长不是一样的吗?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这么复杂的线路图,直接画直线不行吗?同样的面积,同样的线空丝,同样的线宽,线长不是一样的吗?不解 ...

我以为是为了消除或产生电感

网友:
这个耗电怎么样?和PTC比较有优势吗?耗电和升温速度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这么复杂的线路图,直接画直线不行吗?同样的面积,同样的线空比,同样的线宽,线长不是一样的吗?不解 ...

直线的不好看啊

楼主:
要不是免费的铝基板只有白色,阻焊肯定换颜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必要吧,感觉不如ptc加热的好用

PTC的羊毛在那?

不要藏着掖着,好多弟兄在等羊毛薅啊。

网友D:
不如直接上一块牛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原理,看起来好漂亮

铝基板上的铜皮导电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直接上一块牛排

家里没找到,本地疫情严重,小区都出不去

网友:
螺丝不沉下去 差评

网友:
厉害了,不过得先有个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