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视讯Q5、Q7_晶晨S905L/M/M2_nand&emmc通刷_完美精简线刷固件

楼主(2022-11-28):
数码视讯Q5、Q7_晶晨S905L/M/M2_nand&emmc通刷_完美精简线刷固件

固件特点:

1、修改dns,三网通用;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纯净版,只带桌面,市场和投屏应用;
6、有线正常,无线正常!
7、其它系统优化,请自行体验。

刷机方法:

1、打开USB_Burning_Tool线刷工具,加载固件,右侧两个擦除勾选与否都可以,点击开始!(如果是救砖刷机,需要勾选两个擦除,普通刷机可以勾选也可以不勾选)
2、双头USB线一头插上电脑,短接主板上短接点不松手,USB线另一头插到盒子靠近网口一端,此时刷机工具自动连接识别松开短接,并开始走进度条刷机,等待刷机结束即可!(也可以用刷机神器实现免拆刷机)
注意:双头USB线插的位置,Q5Q7emmc闪存的机器的插到靠近网口的USB口,Q7Q5nand闪存的机器的插到远离网口的USB口。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SmtBgSEbKs6ZFm-yCr-XQ?pwd=nnw3
备用链接:https://wwt.lanzoux.com/b021zs97i
提取码:509a

网友:
本安卓固件

网友:
支持楼主分享,虽然我也没有这个机顶盒,上次玩机顶盒都是15 16年的事了

网友A:
看了一下,好像固件并不是Q5,Q7的,请更正一下

网友B:
刷了固件 不启动了 这下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好像固件并不是Q5,Q7的,请更正一下

里面找数码视讯那个文件夹里面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了固件 不启动了 这下麻烦了~

看看型号是否一致,看看方法,这个亲测OK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型号是否一致,看看方法,这个亲测OK的呀

找到原因了~ 固件还不错 就是没ROOT 不能切换 别的系统

网友:
支持楼主分享,虽然我也没有这个机顶盒,最近一直使用N1看片

网友:
刷不进去卡2%

网友:
我也是刷不进去卡2%处不动了

网友(2024-08-11):
我的也是2%就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