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耀锐YR1035+电池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2-11-28):
耀锐YR1035+内阻仪精度对比还是很准的,电压最髙100伏、内阻最高260欧姆再高就显示0L超量程了,全套在淘特上用优惠券等自己再花了80左右买的,主要用于测试电动车电池,换电池不要被修理铺坑了还是值得的,电动车20A4个旧电池换新一般在修理铺换400左右吧,好的电池一般三年左右,每隔半年或一年再用电池测试仪测一次内阻变化及时调正电池排列位置,劣质电池就不好说了,京东商城上368左右,新电池12v/20A内阻一般在11毫欧左右供参考,只怕换到翻新电池和维护电池。

网友A:
80是真的便宜,pdd都买不到,我买的汽车启动电池换电池的时候让别人测内阻只有4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是真的便宜,pdd都买不到,我买的汽车启动电池换电池的时候让别人测内阻只有4欧 ...

用二个帐号优惠券分开买的,一个帐号买主机另一个帐号买配件,再掏腰包80左右,总价也的280左右呢

网友:
测基准电压怎么测的?直接测吗

网友:
好价格,这价格的正常都可以买到吗

网友:
怎么能弄到这么多优惠券!!!

网友B:
真不错!请问优惠卷是怎么得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请问优惠卷是怎么得的呢?

打开淘特app里找(现金签到、小鸡送好礼、零钱等能换优惠券提现金的)。

网友:
测试线还是换一下吧,一碰到就跳数字。

网友:
全套在淘特上用优惠券等自己再花了80左右买的

网友:
为什么你的 左下角没有 BU 和ZR的标识?我的左下角是显示BU ,上面是ZR

网友:
你的套特优惠券这么多啊,我们进去都是一块两块的,最多不超过10块的

网友:
我玩电池少,用许老师电桥改装用 1KHz 测量个大概

网友(2025-02-18):
现在1035+的价格都得200多,为什么你的这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