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 RTX2060 铭鑫视界风 炫彩版

楼主(2022-11-28):
故障如图所示

版型 下面 看

网友:
看着很难受,楼主快点把硅脂清理干净拍照上来补救一下。

网友:
没看懂烧供电还是烧显存了

网友:
不错的显卡,看起来很厉害

网友:
20系美光颗粒故障通病,D0显存报错,换显存

网友:
20系列缓存都太拉了

网友:
还能显示,一定要修好啊,否则大几千没了

楼主:
拆除 旧的

釜上新的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

网友:
置锡需要专用工具吧

网友:
看着不错,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手艺不 错,能修显卡的都是高手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显存烧了。

网友:
芯片没坏的话,可以试试搬板

网友:
怎么检测是哪个显存颗粒坏了呢?

网友:
显卡还是要买大厂的

网友:
手艺不 错,能BGA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