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失败的维修,折叠木床的螺丝上螺丝胶

楼主(2022-11-28):
闲鱼上买来一个折叠木床,
木料不是很好,像是杉木的,木头比较软。

螺丝都松了,还少了2个螺帽,

想到之前撸的螺丝胶,于是想把这螺丝给上点胶,

这种螺丝胶,在拆笔记本的时候见过,那个螺丝蓝色的胶就是。

凑齐了螺帽,给2个螺丝
点上了螺丝胶,发现这胶像水一样,没有一点儿粘性啊

白忙乎了,放弃了

用力将螺帽拧紧点算了。

网友:
少了介指和弹王圈。

网友:
这玩意243刚刚红包进货没用过。除了楼上说的垫片和弹簧圈,其实可以多加一个螺母的,或者全部换成防松脱螺母。这镀锌螺丝也可以换成高强度六角螺丝。有红包平常多囤货

网友:
这木料太软,拧紧也没用,再说螺丝胶是上在螺纹上的

网友A:
看螺栓都有余量,每个螺栓上再加个螺帽压紧就好了。几十个不锈钢螺帽就解决了。

网友:
可以用那种防松螺母,里面带有一圈塑料,不容易松脱。

网友:
弄个弹垫垫螺母底下

网友:
这些螺杆好像都要活动的,双螺母紧固最好

网友:
要买模型级别的

网友:
这个胶没问题,是厌氧胶,只有上到螺纹上并拧紧后过段时间这个胶才会生效。

网友:
木头螺丝上螺纹胶?螺纹胶都是厌氧胶,隔绝空气才有用,木头不能用。螺栓防松要不靠预紧力要不靠机械放松,木头的不能靠预紧力,只能机械防松,可以参考楼上双螺母锁紧,一定记得螺母和木头之间加垫片。

网友:
楼主不熟悉螺丝,木料,厌氧胶的特征。便宜家具一般是松木,特点就是软,直接拧螺丝容易塌陷,需要加一个又大又厚的垫片才能吃力,类似雪地鞋。厌氧胶是用于螺纹螺丝防松,抵抗机械振动引起的螺丝松动,暴露在空气中不会干,螺纹压力和缺氧环境会迅速固化,想拆卸需要加热以及用较大的力量。用在木头上没啥意义。木头修复螺丝孔应该乳胶和木屑。

网友:
如果特别爱折腾,有种叫四角螺母的东西对软木特别好用,可以试试。

网友:
这是厌氧胶,隔绝空气后很快就会固化。先把胶涂到螺纹上,再拧紧螺帽就可以了,胶水很快就会固化的。

网友:
木工胶其实用好了,也不错

网友:
可以试试皮胶

网友:
这个胶需要固化时间,放上一夜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可能就是胶失效了。等牙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螺栓都有余量,每个螺栓上再加个螺帽压紧就好了。几十个不锈钢螺帽就解决了。 ...

双螺母最简单

网友(2023-03-29):
您这是松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