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楼道里的路灯开关为何零晨会自己亮

楼主(2022-11-28):
公司楼道,我装了个路灯开关,时间分两组
第一组,8:00开,12:00关
第二组,14:00开,16:00关
用了一年多没一点问题,近几天转点,刚过24点就亮了。查了监控,就是转点12点亮的。

网友:
定时器神经了吧

网友A:
是不是多加了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多加了一组

很有可能。。或者时间乱了!

网友:
定时器走神了。

网友:
因为有鬼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多加了一组

从头到尾都看了,没问题

网友:
多加了一组

继续检查,时间冲突

网友:
别担心, 你的东西应该没坏, 就是闹鬼而已

网友B: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把它拆下来,断电半小时,再上看看。所有参数重置一次。

网友:
可能还真的是多加了一组,定时显示00:00了,应该是--:--  之前被坑过一次

网友:
检查时间,星期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情况,反正是把定时的时间段清除后重新设置就正常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
好就是机器,不好就是受气。换定时器。

网友:
俗话说:见鬼了

网友:
走进科学是不是又可以整一集了。。。。。。

网友:
烧注香试试

网友:
定时器要换了

网友:
时间是不是乱了,这个用的时间长了,时间会有很大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