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失败的维修,沐浴莲蓬头裂开

楼主(2022-11-28):
沐浴莲蓬头裂开裂,现在放水是这个样子

拆下来,塑料镀铬的?可以当镜子

这个是可以转动的部分,可以调节角度

这边裂开了,发现里面是用胶粘起来的,这个有些坑了。

大力按压了回去

现在放水是这个样子的。。。
看来只有换一个了,这个莲蓬头怎么会裂开2个边,,剩下2个边胶水粘的
很牢固,掰都掰不动,

网友:
边缝漏简单,用热熔胶重新粘上大缝就解决了。

网友A:
我感觉现在这个情况还更好用。

网友:
热熔胶大法保证2分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现在这个情况还更好用。

水量更大吗?哈哈哈

网友:
一元店买支502,沿缝灌进去。

网友:
一管哥俩好AB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现在这个情况还更好用。

这样水会很烫

网友:
这样用也没毛病啊

网友:
这种太费水了,我家热水器都供不过来

网友:
弃之,换新,省心

网友:
该换新的咯

网友:
换一个不锈钢花洒

网友:
修完小主机来洗澡,莲蓬头还得修,唉,你强大。废弃两个喷孔,改装铆钉,永久都不会开了。

网友:
在边上打孔,然后用通丝紧上,像电机一样,多打几个孔

网友B:
根据压强压力,这个收到的压力很大,除了ab胶理论上可以,什么502,热熔胶都是不现实的,最好的办法还是换一个,新的时候都不耐用,更别说修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压强压力,这个收到的压力很大,除了ab胶理论上可以,什么502,热熔胶都是不现实的,最好的办法还是换 ...

ab胶要是可以的话,为啥我见到的所有厂家都是用卡扣、螺丝固定,没有一家用AB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胶要是可以的话,为啥我见到的所有厂家都是用卡扣、螺丝固定,没有一家用AB胶呢? ...

这里说的是维修,原厂设计不可能用ab胶。

网友:
自攻丝拧上解决问题

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
用免钉胶试试。等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