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惠普90w笔记本电源改造T12供电

楼主(2022-11-28):
一台惠普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光宝科技代工生产,电压19.5v,电流4.62,额定功率90w,用于T12电烙铁,实测输出电压19.76v,烙铁功率最大能到48.8w(19.76*19.76/8),焊接大焊点有点吃力,想着拆开改造一下。
先来张全照:

输出插头这个样子:

看我的拆解工具:

拆开,要小心点,别噶断了:

剥开屏蔽罩:

输出采用一颗MOS管可控同步整流,减少发热,提高效率,mos管控制芯片8脚,看不清型号:

稳压采用另一颗8脚芯片,同样打磨过:

通过跑电路,判断为pa4310,2脚为稳压采样电路,和tl431类似,上电阻34C(22.1K),下电阻50B(3.24K)和274(270K)并联,总下电阻3.2K,输出电压(22.1/3.2+1)*2.5=19.76V。制定改造计划:拆掉贴片电阻274,在两脚引出2根电线,接一个精密电位器,当电位器电阻为12.43K时,输出电压为24V。等等,不要忘了换掉这2个滤波电容:

通过跑电路,终于搞清楚了惠普输出插头中心针的作用了,PA4310三脚2.5V基准电压经分压在6脚得到20mV电压,5脚通过电流采样电阻R211,是不是像跳线一样,估计是什么合金电阻丝,电阻值应该在毫欧级别,反正我测不出来:

获得检测电压,当检测电压大于20mV时,7脚输出高电平,2个三极管导通,中心针上拉电阻从(274、203串联)294K变成30B(2K),在电阻接地的情况下,中心针电压会升高,提示过流了,所以是个信号sign。

网友:
改成24V的,功率提升了吗?

网友:
自己折腾就是有意思

网友:
我也是用这种的。原来只能跑50w啊

网友:
这个电压可以了。开到最大

网友A:
本来一条小毛巾就可以的,好家伙直接上角磨机了

网友:
好电源,改的不错

网友:
那两个大滤波电容可以暂时不换,等坏了再说,有些电容耐压比较高的。

网友:
没见改造的步骤啊,要不要先画好部分原理图出来,方便改造?当然,高手都不需要画原理图的,直接下手

网友:
没有其他过压保护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一条小毛巾就可以的,好家伙直接上角磨机了

毛中怎么能分开,求赐教,我的都被我撬坏了

网友C:
改成24V的,功率提升了吗?,t12标称工作电压直流24 伏,实际测量烙铁芯电阻8 欧姆,自己计算一下,19伏 与24伏的工作功率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毛中怎么能分开,求赐教,我的都被我撬坏了

哈哈哈哈,应该是毛巾包起来用锤子砸。
我都是用台钳慢慢用力夹,很快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24V的,功率提升了吗?,t12标称工作电压直流24 伏,实际测量烙铁芯电阻8 欧姆,自己计算一下,19伏  ...

功率大约增加50%。

网友:
上次拆了一个找不到电路图无法下手就放弃了。查资料说这个中心针是连到一个电脑识别芯片,我看了下线路好像不影响输出,也没有控制功能。

楼主:
拆贴片电阻274,引出2根线外接精密可调电阻实际是可调电源方案,如果不需要可调,可以利用板上可调电阻实现调压。如下图:

拆掉红线中3个贴片电阻,然后短接图中2个红点,就可以使用板上可调电阻实现调压,调压范围大概21至46v。

楼主:
趁着疫情在家无事,开始改电源实操,因没有高精电位器,先按第二方案改起,焊掉3个贴片电阻,焊好2个焊点,把电位器调到最大值,上电测量输出电压,输出电压5V多,什么鬼?测量芯片3脚,电压0.6V,2.5V基准电压没了!看来AP4310和TL431还是区别挺大的,基准电压不是内部产生的,与拆掉的贴片电阻有关吗?3脚通过一个153(15K)电阻与输出电压相连,难道是类似电阻稳压管的结构,153是上拉电阻?断电,焊回153贴片电阻,上电测试,2.5V基准回来了,输出20.8V,缓慢旋转可调电阻,输出电压21,22,然后快速下降,完了,翻车了!断开电源,稍微回调点可调电阻,重新上电,输出电压22V,看来是过压保护了,查遍网络,竟然没有AP4310电路图,最后改造如下图:

焊掉途中2个贴片电阻,短接2个焊点,电源稳压反馈电路手绘如下图:

3脚是运放同相输入端,接有2.5v基准电压,2脚为电压采样回路,接运放反向输入端,1脚为运放输出端。
调节可调,不同输出电压时光耦限流电阻102两端电压一直为1374mV,流过光耦的电流是1.374mA,问什么会保护呢?各位大神快支支招,这款电压怎么去除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