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都不要再迷信外国品牌了,拆解小黄鱼购入的 topshak 4v 小电批

楼主(2022-11-28):
前两天小黄鱼的topshak的20v无刷锂电钻很火,入了一个。感觉还行,对得起小黄鱼上的价格,再贵点就是智商税了。过两天,发现有一款4v的,看上去也不错,价格45米。就入了一个,到手感觉总体手感还不错,就想拆开看看内里怎么样,结果就bbq了。哈哈哈。首先是电池,卖家描述是2000mah   结果实际是1500mah。齿轮箱一拆开,里边的油脂都干了,有点硬了。顺手也换了。其他的就上图把。

包装盒子还是不错的。

毛重 0.777   比较吉利的样子。哈哈哈

单机重量 0.348

拐弯器重量 0.070

一套批头重量 0.201

外观细节和标示参数

手术台上的照片。

手术器械  同鼎的螺丝刀和万克宝的螺丝刀,万克宝的没用。买了同鼎的,万克宝就退休了。不过万克宝的已经改了扭力,一档轻松抓停。3档使劲抓停。3档以上就抓不住了。

打下8颗螺丝,侧面5颗,前面3颗。

然后是先拉开前面有补光灯的那个地方,结果也是输出齿轮啮合的地方。也就是移轴的地方,把输出轴从中间移到了上顶。

输出外罩。

都拆开后全貌。

电池参数   海四达的 1500mah的18650电池。是不是动力电池不清楚。

控制板  有一颗大输出mos,一些三极管电容电阻啥的,就没细拍。

换向机构和开关都集成在一起了。

减速机构是三级行星齿轮,全部是金属的,可能是什么冶金粉末啥的成分把。然后图片可以看见油脂都干吧了。后来自己又上的油。

主轴输出带有主轴锁。波箱材料看起来是尼龙的。不是塑料。

最里边的传动机构。

电机是380电机,含铜碳刷。

上的是这个油,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反正都加里边了。哈哈哈。马宝买的,28一罐。

上油的样子。后续的就没啥需要说的了,都弄好,组装就完事了。

小电批整体手感还不错,如果再有机械扭力调节就非常完美了。但实际没有。不过至少比之前坛子里推的那些杂牌子的9.9包运的那种要实用。

之后联系卖家,卖家开始给个图片,说是跨境电商的东西,针对国外个人买家。说厂家就是标的2000mah。我给他我实拍图片之后,爽快答应我说退10块,非常爽快就同意,我也没有在要求其他的。只是提示他自己再拆一个看一下,如果和我的一样,就应该把描述改一下。卖家也比较严谨,没多长时间也把宝贝描述改了,改成1500mah了

至此,也跟大家说一声,这种跨境电商的东西购买要注意,和原产国外的有很大区别的。

之前那个20v无刷钻也是应该理性消费,个人感觉超过130就不要购买了,没有想象那么好。现在标价158  168 啥的 感觉就不值了。而且那个钻我没拆开看,不知道油干了没有。如果干了,也需要换油。无形中增加了时间成本。建议大家谨慎消费。

网友A:
中国制造,这样的结构基本是淘汰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制造,这样的结构基本是淘汰货了。

百得的也一样是这个机构。这种类型的小电批,大部分都是这种设计。国内国外都差不多。主要还是拼做工和品牌。这个的做工我感觉还不错。百得的类似的都得200多。小黄鱼上也要100左右。

网友B:
闲鱼上都不知道哪年的库存货,再说这算哪门子外国品牌

楼主:
全新的是全新的。就是库存全新。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都不知道哪年的库存货,再说这算哪门子外国品牌

电池上有日期  是21年的。跨境电商的,正常不在中国销售。就算他是外国的了。

网友C:
一般人用的机会不多

网友D:
20V的那个入的,感觉还不错,无刷,完了扭力控制比较好!不像之前图便宜买的各种十几二十块钱的有刷12V电钻,一档扭力都很大,很容易就把螺丝拧花了!

网友:
好用就有人掏钱,没人迷信什么东西的,这又不是远古时代。

网友:
一看就是山寨垃圾货。

网友:
金属减速齿轮,挺不错的

网友:
都是国产件,假洋鬼子一枚

网友:
45块,不错了,齿轮啥的都是金属的。

网友:
油加多了,转速会慢,声音沉

网友:
楼主那个20V的是不是99入的?后来168的提价卖家被骂惨了

网友:
博世那个4V 批也差不多就这质量

其实这东西就比谁质量耐用,低端的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感觉不如直接整个12V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人用的机会不多

这种小的可以当手动的使用。而且带主轴锁。拧不动的情况下,先用手拧一下再电动就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V的那个入的,感觉还不错,无刷,完了扭力控制比较好!不像之前图便宜买的各种十几二十块钱的有刷12V电钻 ...

肯定比山寨牌子的好用,毕竟是按外国标准做的。但是和国产一线品牌对比得话,感觉还差一些。而且小黄鱼上没有售后,坏了的话自己承担。便宜的可以,价格稍贵一些就没有性价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