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哪位老师傅知道这个水龙头怎么拆阀芯

楼主(2022-11-28):
老娘家里水龙头滴水了,请问这种水龙头怎么换阀芯?

网友:
拆掉手柄就好了

网友:
这个要分好几步
第一步:准备好螺丝刀
第二步:拆了把手上的塞子
第三步:拧䡆把手的固定螺丝
第四步:楼上的说了
第五步:楼下的接

网友:
图片上传不了,一般是有紧定螺钉,或者在贴纸下面。

网友:
这个不是混水的吧,按照我的经验,检查下把手顶上有没有贴纸之类的,有贴纸的话接下贴纸拧开螺丝,没有的话有可能是硬插上去的,拔下来就行

网友:
按这个方向拔下来

网友A:
不知道你画的圈啥意思,如果是圈[qq]的地方漏水了的话可能和阀芯没关系

网友:
莫名其妙,图应该是配第一个回复的,不知道怎么到了第二个回复里了

网友:
ba把旋钮顶部盖子翘下来 里面螺丝拆下来 就看见阀芯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两瓷片之间压力不够,我都是把阀芯解体加一垫片对付用,不用着急红包邮一个

网友:
看看把手,把手拿掉,下面就是阀芯

网友:
这种便宜的也就十来块钱,还是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画的圈啥意思,如果是圈[qq]的地方漏水了的话可能和阀芯没关系

我的意思是,怎么把这两个分开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龙头可以旋转的,漏水是因为你画圈的地方里面是两个o型圈老化导致的,用管钳加毛巾把你画圈的地方拧下来,就可以换o型圈了

网友:
最后说一下,如果不好拆,放燃气灶上方稍微烤一下,注意别直接接触火焰,容易烧坏!

网友:
从柄下手是对的

网友:
接楼上
第四步,拧下装饰圈
第五步,拧下固定圈
第六部,更换阀芯

网友:
这种东西,我觉得最好的是铜的,然后是不锈钢的,最好不用锌合金的这种最差,

网友:
单冷的阀门最简单了

网友:
有个小洞,里面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