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拆一个东风4B内燃机车的DY603型牵引电流表

楼主(2022-11-28):
上海铁科出品,量程0~1000A。每台牵引电机一个,一共有六个,信号源来自于牵引电机的电空接触器上的分流器

上面的两个接线柱是表灯的
下面的两个接线柱接在分流器上

内部

外壳上有一道槽,整个表像一个抽屉,拆掉螺丝就能把表芯抽出来。

网友A:
刚开始还以为是快递那个,吓得我赶紧点进来。原来是机车的啊

网友B:
这是为了节省横向空间,整成了纵向的了?

网友C:
这做工也不咋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为了节省横向空间,整成了纵向的了?

是的,这个表在副司机操作台前面,有六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也不咋地啊!

三四十年前定型的,做工好不到哪里去,那个外壳做工尤其差,感觉像回收料

网友D:
表头毫无用处,灵敏度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毫无用处,灵敏度极低。。。

这表还不便宜,2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还不便宜,200多

实际价格除以十再说。。。。船上很多电流计比这养眼多了,有的还是屌丝表。您拆一个就知道表头需要的驱动电流要多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四十年前定型的,做工好不到哪里去,那个外壳做工尤其差,感觉像回收料 ...

那个外壳材料是电木,不是回料,那个时代还没有高可靠性的塑料,电木是当时最好的聚合物了。

网友D:
这个不是那个年代的产品,有NTC和蜗杆可调电阻,那时还没有这种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外壳材料是电木,不是回料,那个时代还没有高可靠性的塑料,电木是当时最好的聚合物了。 ...

这个表的外壳特别脆,摔一下就有可能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那个年代的产品,有NTC和蜗杆可调电阻,那时还没有这种元件。

这个应该是今年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还以为是快递那个,吓得我赶紧点进来。原来是机车的啊

那个一般人可接触不到

网友:
接到点焊机上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的外壳特别脆,摔一下就有可能碎

对  电木就是这个特点   而且碎裂的时候还是分层的   一片一片的

网友:
很喜欢这种形状的电流表

网友F(2023-02-15):
以前还在大厂修车的时候听老司机说过,有些私人的配件供应商把旧表当垃圾收回去,外观清洗好再打一遍头油又当新件卖回给厂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还在大厂修车的时候听老司机说过,有些私人的配件供应商把旧表当垃圾收回去,外观清洗好再打一遍头油又 ...

不止表,很多配件都回收当新的卖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