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金速磐Jsp510-1TB ssd固态硬盘

楼主(2022-11-28):
主控SM2259  ,单颗闪存颗贴纸,速度还可以, 用My检测正常,将全盘复制满内容,全部正常使用。

网友:
我关心的是价格

网友:
够狠,1t单片,没缓存

网友:
4颗贴满不就4T啦,要是便宜能开卡就好了

楼主:
拼多多买的,拼价274.77,实付247.19.

网友A:
单碟1T,TLC还是QLC

网友:
没有缓存,稳妥起见还是做系统盘算了!

网友B: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应该再有一片闪存才放心

网友:
精华到1块了,元件密集度

网友:
外壳做得不错

网友:
单颗粒1T,有点狠

网友:
这种盘还是不能存有用的数据

网友:
这价格,再搭配59XT的主控,那应该是QLC的节奏,如果是正片颗粒的话,普通家用3年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么便宜很担心质量是否有保证,资料放里面是否会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应该再有一片闪存才放心

坏一片另外一片里面的数据还是没有救,还是一片损坏概率低
不过一般闪存芯片都不会坏,基本都是掉 固件

网友:
做系统盘容量太大用不了,做数据盘又不放心

网友:
1t单片,没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碟1T,TLC还是QLC

想都不用想,定是QLC

网友:
就是这样的货色了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q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