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没事拆拆拆之东芝随身听KT-V850拆解

楼主(2022-11-28):
如题,在家没事,拿出这机试试还能播放不,结果不能翻面,有一面声音无,于是拆了它。
话说东芝机当年卖的不如索尼、爱华、松下,但是它的很多机机在机芯设计上.....复杂程度和用料简直令人咂舌,该机也不例外;该机和很多磁带有个区别,它的快进和快退键做在了机身正面,很是稳定,一般换个皮带就能正常播放了,不过也难免不了,因为年代久远,部分元件也会老化氧化等故障。
废话不多说,拆解开始。

机器正面很方正,可以叫正宗砖头机;正面镶嵌金属面板,如果成色非常好,配合它的3段滑动均衡器,看着是非常有感觉的。

机身背面很简洁,应该可以装背夹,要是在当年,腰间有台这样的机,那简直了》》》》》》

背面铭牌特写,貌似这个机还有个型号叫KT-4058。东芝随身听几乎都有双型号,可能销售区域不同。

机身右侧面,杜比啥啥啥介绍,那个圆孔是外接电源接口,注意了!这个急是内负外正。

机身左侧面,耳机孔》杜比(FM立体声)开关》收音机波段(磁带类型)选择开关》话筒输入插孔》音量旋钮》电源指示灯》收音调谐旋钮。

顶盖很亮,表面喷涂金属层,时间久了会氧化脱落从左往右播放模式开关》暂停开关》磁带翻面按键》录音BEAT选择开关》磁带播放、收音播放选择开关》播放、停止、录音按键。

把机身所有螺钉卸了,先拆上盖。

特写,上面那几个拨动开关帽当心别搞丢了或损坏了,这玩意不好找。

很好拆的机器。

后盖打开的样子。

主板背面来个特写,感觉还行。居然皮带是白色的,可能是上家打理过,还能用。

主板正面。

白色橡皮筋

这颗JRC2066是收音FM立体声解码芯片,感觉性能还不错。

马达驱动芯片6235,旁边是调速电位器。

杜比降噪芯片JRC2063A

放音、录音处理芯片BA3412K。

收音机FM高频处理芯片TA7358。

收音机FM、AM处理芯片,TA7787AF。

东芝LOGO

型号

收音机的调谐可变电容。

好多好多的电容,目前见过最多电容的磁带随身听。

面板也拆开,注意右上的小弹簧。

三段均衡器特写。

机芯部分,四个铜轮子,貌似机芯的大部分部件是不锈钢材料。
机芯细节

机芯细节

电动小马达

机芯正面。

拆开前面挡板,好一个哇塞,这画面,感觉和DAT机差不多了;这里很多部件都会直接取下来,所以当心别掉了。

问题解决方法:不能翻面的故障解决方法是用酒精清洁了四个铜轮子还有皮带,就恢复正常了,可能是上面有油渍导致打滑然后力矩不够。有一面声音不正常的解决方法是酒精清洗了主板上的录音播放选择开关。

好了,拆解到此结束,多谢观赏!

网友:
现在看感觉还是很高级啊

网友:
小本本东西就是饱满

网友:
全金属高端机芯,凡是带有杜比降噪的都是高档机器

也是当年买不起系列

网友:
人家当年能做到1.5V供电,电机恒定转速。

咱们国家出过这种设计吗?

网友:
播放器做工看着真漂亮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随身听早期鬼子的这些电子产品谢谢拆机分享

网友:
用料真足,看着舒服

网友A:
有收音机功能,薄膜双联,做工不错,就是机子有点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收音机功能,薄膜双联,做工不错,就是机子有点厚了,

不厚怎么塞得下这么多黄铜和不锈钢

网友:
用料真扎实

网友:
比较高级啊

网友:
没看到am的天线呢?难道am和FM都用的耳机?

网友:
好机,买不起系列,二手也买不起。

网友B:
不知道收音机效果怎么样,没看到磁棒

网友:
看着就是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收音机效果怎么样,没看到磁棒

收音机效果很棒,磁棒天线在图中,你得仔细看

网友:
当年就能做到这么漂亮的机芯

网友:
850面板那个小弹簧我弄丢过一个,后来用一个乌龟开关里面的小弹簧代替刚刚好还有这种机芯的离合齿轮容易断爪,碰到个几个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