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总的说来,因为闪存种类的急剧增多,一般玩家搞DIY焊板子量产已经太难

楼主(2022-11-28):
因为闪存种类的急剧增多,一般玩家搞DIY焊板子量产已经太难。

比如主控就那么几类,但是匹配普通好,比较好,非常好,价格好等N多因素。自己买颗粒,已经很糊涂了。

我还有3个主控板子,SM321年度的,是颗粒50NM以前工艺能用的,老片子,但是买不到了。

只求搞几个4G,8G的片子,焊几个TSOP颗粒玩玩。

网友A:
手上一堆4,8G的老片子,动都不想动,现在SSD之类的太便宜了,今天刚到一个60多买的240G的

网友B:
我手上有20片的29F4G08ABAEA,用3257en贴了,,开不出来,郁闷中。。。。

网友:
便宜了就没价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上一堆4,8G的老片子,动都不想动,现在SSD之类的太便宜了,今天刚到一个60多买的240G的 ...

哪找到这么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20片的29F4G08ABAEA,用3257en贴了,,开不出来,郁闷中。。。。

512M的?

这么大容量不是浪费板子么?

楼主:
所以,这里还有主控对颗粒的互斥关系。

新主控,不支持老颗粒。
老颗粒不支持新主控。
。。。。。。。

还有价格,速度等等问题

楼主:
4G, 8G,16G的老片子。。。SLC的,MLC的,,,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找到这么便宜的???

拆机的。全新的肯定没这个价。我就买来当游戏读取盘的,少存,应该寿命长点。看了下是2258xt加2片不知名颗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20片的29F4G08ABAEA,用3257en贴了,,开不出来,郁闷中。。。。

这种片子就只配用JMF601之类的搞,615搞这个都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12M的?

这么大容量不是浪费板子么?

sm3257en配合slc 512M的颗粒,做成引导盘,引导文件很小,不需要那么大的容量,

网友:
我想买个小的U盘SSD,不知DIY有没有寿命靠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片子就只配用JMF601之类的搞,615搞这个都浪费

求推荐个工业级的主控,这个要求高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推荐个工业级的主控,这个要求高一点。。

别找我,我也就自己玩玩的,坛子里不是有做SSD之类的嘛,找他们问问呗。老主控里好像也就612或者615可以搞,那时候好像真没看到啥其他固态主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找我,我也就自己玩玩的,坛子里不是有做SSD之类的嘛,找他们问问呗。老主控里好像也就612或者615可以 ...

就类似U盘的主控,,不是ssd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类似U盘的主控,,不是ssd之类的、、、

老U盘的主控没啥不稳定的吧,一般都是颗粒问题,好像很少有主控问题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m3257en配合slc 512M的颗粒,做成引导盘,引导文件很小,不需要那么大的容量, ...

我还有颗8G的F在吃灰呢,大家都说不值得买个主控板...

网友:
喜欢玩tsop不如玩玩叠焊 买个8ce的板子一面贴四颗 我入坑就是看到了某位大佬叠焊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颗8G的F在吃灰呢,大家都说不值得买个主控板...

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一堆4,8G的老片子,动都不想动,现在SSD之类的太便宜了,今天刚到一个60多买的240G的 ...

做成PE和系统盘的双启,送人,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