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挂墙上还是放电视柜上好?区别很大,别搞错了

楼主(2022-11-28):
尽管现在我们的信息大多来源于手机和平板,但还是有不少家庭会选择购入电视,酒足饭饱之后,一家人坐在沙发上追剧,帮助情感升温。
关于电视的安装是很多人比较纠结的,挂墙上和放电视柜上,哪种会更好呢?其实区别还挺大的,下面咱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
放在电视柜上的优点
1.灵活度高
能够自由灵活调控电视机的移动位置和方向,这样就算是坐在餐厅,也只要调一下角度就能边看剧边吃饭了。
2.散热好
电视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热量,而放于柜子上的电视背部和墙面有一定的缝隙,更有利于电视的散热,从而延长电视的使用寿命。

缺点
1.占位置
电视机占据了一部分电视柜的位置,特别是面积小的客厅,摆在电视柜上会碍手碍脚,十分拥挤。
2.稳定性较差
电视直接放在柜子上,没有东西固定,碰到小孩打闹,可能会直接摔下来,不仅电视会摔碎,小孩也会有安全隐患
3.影响观影效果
电视柜的高度较矮,我们观看时的视线会低于水平视线,对于整体感光度会有一定的影响。

挂墙上的优点
1.美观
没有下面的底座,直接挂在墙上会更加显得简约大气,特别是将电视嵌入进电视柜内,高级上档次。
2.省空间
不会占用家里太多面积,会显得家里更加宽敞,电视柜上面的位置可以用于其他物件的摆放。

缺点
灵活性较差
不能随意调节电视的角度,也只能固定在同一个位置。
2.不利于散热
由于是紧贴墙面安装的,所以不利于散热。
3.安全隐患
挂在墙上同样有安全隐患,要是在安装的时候施工不到位,或者家里小孩打闹,都有可能让电视从墙上直接摔下来。

4.费用更高
挂墙上的壁挂是需要单独购买的,同时挂装的安装费用也是需要另外算的,比直接放电视柜上要贵上个200元左右。
5.破坏墙面
壁挂的时候需要在墙上打孔,如果电视背景墙本身就很精美,可能会有业主不忍心。

电视放柜子上还是挂墙上?
一是根据房屋面积决定,客厅面积偏小,就挂墙,面积较大,可以放在柜子上也可以挂在墙上。
二是根据电视尺寸来看,对于尺寸在45以内的电视,成像小、画面感弱,放在桌面上会更合适。若尺寸在60厘米以上的话,则可以灵活选择安装在桌面或墙面。

电视机挂墙需要注意什么?
1.电视挂墙一定要提前做暗线布置,因为电视机在安装的时候会有各种电源线、信号线,要是没有提前布置,电线就会暴露在外面,凌乱又不美观。
2.挂墙时的高度最好是
以观看者坐在沙发上眼睛平视电视中心或稍下为宜。

网友:
其实分析了这么多,主要还是看个人,我就是主张放桌面上的主,大的小的从来不挂墙。

网友:
仅供参考,各有各的优缺点吧。

网友:
方便灵活还是放在电视柜上,随时可以调整位置,而且墙上尽量不打钉子,保护墙面。

网友:
大屏还是挂墙上,现在电视很轻,容易碰倒,挂壁也不费事,请工人装挂架要一二百元,自己动手二十来元就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电视架了……

网友:
上墙才是王道。

网友:
各有各的优缺点吧

网友:
上墙比较时尚~

网友:
如果电视很大,我感觉还是挂起来比较好

网友:
家里有孩子没?有,墙上都不一定保住,何况桌上。

网友(2023-02-20):
特别是大屏电视还是挂起来美观,稍微有一点儿动手能力的,自己安装一个挂电视的挂架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网友(2023-05-07):
大屏电视还是挂起来美观,安全。

网友:
上墙下地各有利弊

网友:
电视桌高度不够的,挂墙上是各种好

网友(2025-10-25):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提供分享

这么老的帖子又挖出来了。。。

话说楼主挂墙的几个问题现在都不存在。
曲臂伸缩式挂架即可以解决散热问题,又能旋转角度方便观看。
挂架的安装关键在于自己能否动手安装、安装的人员能否规范施工。

网友B:
再大的电视,我觉得放在柜子上都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大的电视,我觉得放在柜子上都好一些。

实际上挂架更稳定,   挂架要买好的,我买的六臂式将近10斤重。
墙面实体砖,挂架打6个钢膨胀螺丝上墙(一个螺丝就能承受1个人的重量)
电视与挂架之前也是螺丝连接,没有松动的可能。

唯一的问题就是熊孩子了,这个无解。
之前有人买过钢化屏的电视,一样坏。 这种与手机钢化膜一样,只能防一些很小重量的东西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