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LED49EC350A伴音断续打嗝

楼主(2022-11-28):
无伴音的比较好修首先怀疑集成块故障,换后没好,去掉集成块粗测外围电容没有损坏,测电感有一个由1UH变成0.8UH,拆四个一起换了,才发现多数机器的电感都大,这机器的像贴面电阻特小。

补充内容 (2022-12-5 16:57):
首先拿下伴音块,伴音块输入脚有音频确认本取故障,换了集成块也没好,查到外围故障,150电感是拆机的在路测10u,按标注应是15uh(当时不识)

补充内容 (2022-12-5 17:00):
机器已经使用一周在没有故障,确认修复,损坏机理还不知坏件未留。

补充内容 (2022-12-9 17:32):
机器已经使用一周再没有故障,确认修复,损坏机理还不知坏件未留。、、、、、、再写错了

网友:
啊?电感也会功率下降?????

网友:
电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问题没解决,碰巧间歇性问题又好了,不理解,一般电解失效

网友:
这玩意不容易坏吧

网友:
楼主说将原电感1uH改为10uH,可是由图片来看,电感既不是1uH也不是10uH,啥意思啊?

网友:
电感会失效,这倒是没考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