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慢无】不到500就能买电视 小米Redmi 32英寸电视到手仅499元

楼主(2022-11-28):
其实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互联网铺天盖地的席卷轰炸,电视作为传统娱乐的功能性正大大衰减,现在大屏电视更重要的意义可能在于填补客厅的空白;想给家中老人整一台不算太贵又拥有智能电视的基本功能的液晶电视的朋友不妨来看看这款RedmiA322022款,仅售499元的价格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台智能电视,虽然分辨率仅有720p,但着实难得,单纯放在家中作为老人孩子的娱乐手段或是装点客厅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价格仅499元,但作为一台智能电视的基本功能是一样不落的,壁挂座式皆可选,支持小米电视助手连接,手机也可作为遥控器;支持多屏联动,MIUI智能家居中心等功能;外观方面32英寸大小虽然不大,但结合720P屏幕观感尚可,单纯看个电视的需求能够很好的满足,同时机身采用了Unibody金属全面屏设计,屏占比高达95.3%,边框超窄,质感在线!免费上门配送,质保1年!

网友:
如果不是智能电视我想应该更好

网友A:
双11时,42寸的599元,55寸的只要1199,当时没想买。

双十一刚过,卧室的电视不行了,现在要1299,就不愿买,不平衡,等双12看看。

不过实际爷不会买最低配,至少也买EA PRO的。

网友:
都在地板上

网友:
要是没有广告就好了

网友:
电视到手仅499元

网友:
小米电视就是以广告而出名的,你想叫它无广告那不是要命嘛?

网友:
看来我买贵了,小米43寸花了799元

网友:
好便宜,看看是否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11时,42寸的599元,55寸的只要1199,当时没想买。

双十一刚过,卧室的电视不行了,现在要1299,就不愿 ...

看好那款了?最近也想买一台,65寸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好那款了?最近也想买一台,65寸的吧

卧室用的,目前锁定EA PRO 55,目前1699,不知道双十二能不能小减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室用的,目前锁定EA PRO 55,目前1699,不知道双十二能不能小减200.

论坛带刀的是不是最近不折腾电视了,好久没看到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卧室用的,目前锁定EA PRO 55,目前1699,不知道双十二能不能小减200.

双11好像是1499元,
酷开 创维出品 P31 65英寸 4K超高清2+8G ,cpu -四核A55,怎么样?双11好像是1549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11好像是1499元,
酷开 创维出品 P31 65英寸 4K超高清2+8G ,cpu -四核A55,怎么样?双11好像是1549元 ...

我还要兼顾小米成套,便于控制。

所以差距不大的话,还是先搞小米。

网友:
现在小米ea32也是4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要兼顾小米成套,便于控制。

所以差距不大的话,还是先搞小米。

小米电视 EA Pro 55英寸 金属全面屏 MEMC运动补偿 4K超高清智能电视机L55M9-EP【厂直】智能语音助手
小米小爱
CPU架构
四核A55
存储内存
16GB
WIFI频段
2.4G&5G
系统
Android
背光方式
直下式/DLED
CPU核心数
四核
运行内存/RAM
2GB
小米电视 EA Pro 55英寸 金属全面屏 MEMC运动补偿 4K超高清智能电视机L55M9-EP
智能语音助手
小米小爱
CPU架构
四核A55
存储内存
16GB
WIFI频段
2.4G&5G
系统
Android
背光方式
直下式/DLED
CPU核心数
四核
运行内存/RAM
2G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要兼顾小米成套,便于控制。

所以差距不大的话,还是先搞小米。

电视买了吗?我买了太创维酷开的58英寸的,1080元,个人感觉没有小米的好,特别是安装电视软件好麻烦,就是安装好了也不能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买了吗?我买了太创维酷开的58英寸的,1080元,个人感觉没有小米的好,特别是安装电视软件好麻烦,就 ...

没买,我那2009年的BENQ突然又正常了,觉得不买又行了。

最主要是双十二小米那个EA PRO根本没降价,还是1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