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5v2a充电器拆解加讨论能不能改可调

楼主(2022-11-28):
这个芯片gjj查了查感觉6脚r5电阻可以调电压,是不是呢

网友:
  电源质量很不错 ……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开关电源工作原理,输出电压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

网友:
应该能改,这么小的功率改来干什么呢

网友:
这种功率太小了另外可调的范围也很小,不如找个带431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