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很少见的的指针电压表

楼主(2022-11-28):
一个没有动圈的电磁式电压表,也有叫动铁式表头,工作电流30mA,没有永磁铁,外面一个大线圈,内里两个小铁片,切割磁力线产生磁性,然后互斥偏转指示电压,上下宝石轴承,游丝,玻璃指针,做工很精细,
看着各种精细独特的设计,感觉那时的工程师真是厉害

表盘正面

表盘背面

线绕电阻

玻璃指针

动铁结构

因为没有线圈,无法在线圈上绕阻尼线圈或用金属阻尼框架,又是全交流状态,也没法用电容做阻尼,
指针表常用的几种阻尼方式都不能用,于是,工程师设计了独特的空气阻尼,效果非常好

借用坛友蕴殇给的外链里的图解

电磁式仪表测量机构

主要由固定线圈与可动铁片来组成,其中可动铁片与转轴固定在一起,转动轴由指针、游丝与零位调节器组成。

电磁式仪表的工作原理

当线圈内被测电流通过时,线圈电流的磁场使两块铁片同时磁化,且获得同极性而互相排斥。

固定铁片推动可动铁片运动,可动铁片通过传动轴带动指针偏转。被测量越大,则指针偏转角度越大,当电磁偏转力矩与游丝形变的反作用力矩平衡时,指针偏转,在面板上指出被测电流值。

电磁式仪表的作用

电磁式仪表具有结构简单牢固、稳定性好、过载能力强、成本低、便于制造等优点。

与磁电式仪表不同的,电磁式仪表常用于制度交流电压表与交流电流表等指示性仪表。

以上就是电磁式仪表的结构与原理的相关知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这个,老古董了吧

网友:
当年0.5级标准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老古董了吧

是的,很老了,69年出厂的

网友:
空气阻尼第一次见是

网友:
这个稳定度很好,精度也够!

网友B:
应该不是玻璃针吧,,玻璃那么重,,那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玻璃针吧,,玻璃那么重,,那么容易断

是玻璃的,细玻璃管做的,很容易断的,我的另一个表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结果表针断了,最后我用硬塑料丝替换的

网友:
看起来像仿横河的一款指针表,这种表都是用来做基准校准用的

网友C:
互感式的,做电流表可以不要分流器,过载能力超强,也不存在磁性减弱导致精度下降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真没见过这类表的拆解图。

网友:
还是不太懂原里,好表

网友:
玻璃指针的表,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
记得这种叫做电磁式仪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互感式的,做电流表可以不要分流器,过载能力超强,也不存在磁性减弱导致精度下降的问题 ...

弹性衰减怎么办?

网友:
早期配电屏上的方形电压表、电流表多是这个结构,结构皮实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弹性衰减怎么办?

这个无解,这种表一般是一个扭簧的,比动圈那种两根扭簧的最少降低了一半的影响,而且这种结构成本很低,电磁式仪表里面是靠两个金属体感应磁场互斥来形成偏转的,表盘不是均匀的,一般这种感应表是做电流表用,做电压表功耗比较大. 电磁式仪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 电工天下 (dgjs123.com)放个外链吧,我也记不太清了,只是以前上学是学校实验室搬迁,老师给过一个交流电流表专门去查过一些.

网友:
这表检测时的电流太大了,测量220V时都打火,相当于电工用的低阻表,如果对地测量火线,漏电开关直接跳闸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