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19v3.42a电源

楼主(2022-11-28):
从431处改可调注意什么,上次改的可调转太快烧了

网友:
注意不要转太快

网友:
无言以对啊

网友:
电源质量不行  换个好点  ……

网友:
慢慢调整就可!

网友:
用好一点的电位器。

网友:
电源很一般,转太快要用好点的电位器

网友A:
只是用的什么主控

网友:
简体电源咋弄也是而已..........

网友:
高手快快登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用的什么主控

前面是3842

网友:
什么是“转太快了”?

网友:
用多圈可调电阻,就不容易因为转太快烧了

网友:
改可调电源最好用多圈电位器,精度高可靠性好,不足之处就是体积大

网友:
最好改成24V输出,后级再接个降压,恒流的

网友B:
学习,  能不能用电脑电源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  能不能用电脑电源搞一个?

这个没有素材,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