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简易电池占位桶的做法

楼主(2022-11-28):
用磷酸铁锂代替2节电池或者用3.7v的锂离子电池代替3节电池经常要用占位桶,原来买过几个占位桶,后来发现不够用了,准备下单几个结果一看比电池也不便宜,不就是个空桶吗,还卖这么贵。
之前经常有淘汰的镍氢电池,有铜箔导电胶带,直接一缠就可以用,当然尽量不要用在大电流设备上,初步估计1A以内问题应该不大。
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我用过一些镍铬电池失效后直接短路,相当于一个占位桶

网友A:
办法不错,套个热缩管就更好了。

网友:
果然够简单。

网友:
透明胶布贴一遍,铜箔贴一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不错,套个热缩管就更好了。

简单,易用,还方便换,本来就是为了短路,

网友:
找个木头 中间打个眼 放个6平方多股电缆

网友B:
长时间电池会不会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电池会不会漏液?

早就死掉了,不放心可以正极垫上一层绝缘胶带。

网友:
卷个纸卷用铝箔或者铜箔包一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就死掉了,不放心可以正极垫上一层绝缘胶带。

对 这样最好了。

网友:
这个点子不错,手头几个坏电池也有用处了,要不然扔到垃圾堆还污染环境

网友:
硬纸条卷一个纸棒做胎也可以,轻便。

网友C:
太麻烦了。树枝、小棍配一段电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麻烦了。树枝、小棍配一段电线就可以了

有车珠子工具就完美了。

网友:
捡点这个也可以。14*51

网友:
占位桶平时不拿下来的,充好电的一节磷酸铁锂电池不小心反向安装一下会不会 损坏用电器

网友:
办法很好啊

网友:
这样也行?确实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