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浩成无刷锂电钻换控制器

楼主(2022-11-28):
2020年买了一个浩成锂电钻,公模。正常用着还行,就是质量不怎么样,两年不到就不转了,按开关不转,灯闪三下。
问了几个人都认为控制器坏的可能性大。

上淘宝买了个公模的无刷锂电钻控制器,换上就正常了。

淘宝上20多的控制器,外科是全塑料的,连个散热铝板都没有,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种的修下划不来,淘宝买零件加运费就差不多的钻子一半钱了

网友A:
把胶拆开换MOS管就好了  我锂电角磨机也是现在解决了   这个散热不好很快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胶拆开换MOS管就好了  我锂电角磨机也是现在解决了   这个散热不好很快挂 ...

我这个可能还不是MOS管坏,按下开关灯闪三下,按公模的说明书看是控制器温度过高警示。

实际温度是正常的,并且极少数时候,又能正常工作,我试试把胶刮开看看。

原配是铝外壳,新换这个塑料外壳,散热不行,估计很快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可能还不是MOS管坏,按下开关灯闪三下,按公模的说明书看是控制器温度过高警示。

实际温度是正常 ...

我角磨机也是以前在户外切割 放在那里太阳爆嗮后开机闪3次  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能  后来完全不能开机闪3下同时亮 最后耐心除胶换了管就正常了

网友B:
没有散热铝块用不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角磨机也是以前在户外切割 放在那里太阳爆嗮后开机闪3次  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能  后来完全不能开机闪 ...

好经验!除胶太难了,用热风枪一边吹一边刮,也搞不定。

有什么好除胶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散热铝块用不长久

是的,控制器换起来简单,只能坏了再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经验!除胶太难了,用热风枪一边吹一边刮,也搞不定。

有什么好除胶办法? ...

这个胶不难除 软性的 我直接拿电笔慢慢挑就出来了

网友:
深入研究,挖出病灶,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