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种旧款快克头如何

楼主(2022-11-28):
想买些嫁接到t12上。。不知能搞定。

网友A:
这是电磁炉原理的烙铁的烙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磁炉原理的烙铁的烙铁头

高频焊台上的头子。

网友:
等待看楼主DIY作品

楼主:
不要指望我,,买些存着,,爱好罢了。。

网友:
可以,有技术都不是问题

网友B:
能嫁接又怎样呢!都腐蚀的得不像样了。图片有点熟,隔壁矿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铁镍合金复合头,要有磁性材质

网友:
这个买新的原装的也不贵,不过这个可以先买回来练练手,熟练之后用全新的成功率就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嫁接又怎样呢!都腐蚀的得不像样了。图片有点熟,隔壁矿的?

记错,原来是老万家的

网友:
这个嫁接t12不一定好用吧,这种高频头可比普通的内热头厚多了

网友:
T12也不贵吧,,用正宗936,,T18的头子焊上去可能不错吧

网友:
可以试试,应该不贵

网友:
有点像那个  203 高频焊台上  头子 !    人家是 涡旋加热的

网友:
这种磨砂烙铁头质量可以说是200头子的天花板了。

网友:
不知道,没用过这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