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483G复位按钮没有反应,连不上电脑

楼主(2022-11-28):
求助:R483G复位按钮没有反应。连不上电脑。本地连接显示:未识别的网络。

网友A:
TP吗?有些是要按着RESET,然后插电,过15秒放开才能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吗?有些是要按着RESET,然后插电,过15秒放开才能复位。

谢谢!是TP。先按reset然后插电,试过了,还是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