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星MAG B560M主板怎么接音响

楼主(2022-11-28):
微星MAG B560M MORTAR WIFI主板怎么接音响啊 麻烦告知 谢谢

网友:
直接使用spdif设备

网友:
RS,CS都可以,设置界面应该可以设置每个端口的输出模式的

网友A:
首先要谈谈你的音响有没有功放,是有源还是无源,有几声道。最简单的就是2声道有源喇叭,不需要任何转接头,插到红的那个插孔大概就响了。
多几个声道也可以继续往旁边几个孔里插,声音设置那里可以改声道或者插拔试一试就知道哪个是前置、环绕、中置低音。
接功放的话,直接hdmi通过去就完了,也可以用spdif输出,都可以,看你功放的输入来接。

网友:
装上驱动 插每个口,电脑上会显示你插入什么设备,插入的口有什么功能

网友:
你音箱若是3.5mm有效输入的话,就插中间那个L-out

网友:
红色不就是吗?还是你要接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谈谈你的音响有没有功放,是有源还是无源,有几声道。最简单的就是2声道有源喇叭,不需要任何转接头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1、CS-Out: 中置声道和低音声道。一般是橙色。
2、RS-Out: 后置环绕。一般是黑色插孔。
3、SS-Out: 侧面环绕。一般是灰色
4、Line-Out(L-OUT): 线路输出。用来插立体声音箱,耳机等等。一般是绿色插孔。
此外还有以下两个接口:
5、Line-IN(L-IN):线路输入。一般用来录音。一般是蓝色
6、MIC:麦克风。一般是红色或者粉色。

网友:
应该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