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英伟达显卡问题 Nvdia的A2和Nvdia的A2000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2022-11-28):
大佬们求助一个问题Nvdia的A2和Nvdia的A2000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百度 再怎么不堪,搜 “ Nvdia A2 ” 也是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信息。 话说百度都不去搜,也就没必要关心 A2 ,A2000 这些和 AI 有关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 再怎么不堪,搜 “ Nvdia A2 ” 也是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信息。 话说百度都不去搜,也就没必要关心 A2 , ...

我找过一些资料但是叙述什么都不太明白,A2也只有他的运算能力并没有他的cuda数,A2000有他详细的cuda数但是没有详细的运算能力,所以打算来问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过一些资料但是叙述什么都不太明白,A2也只有他的运算能力并没有他的cuda数,A2000有他详细的cuda数 ...

你搜 “Nvdia A2 cuda” , 1280cuda
你搜 “Nvdia A2 算力” ,4.5TFLOPS
你搜 “Nvdia A2000 cuda” ,3328cuda
你搜 “Nvdia A2000 算力” ,15.6TFLOPS
是不是准确不知道,毕竟手里没有。 但从纸面看,这两个差了不只一个档次,是什么让你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 “Nvdia A2 cuda” , 1280cuda
你搜 “Nvdia A2 算力” ,4.5TFLOPS
你搜 “Nvdia A2000 cuda” , ...

好的知道怎么选了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