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疆御2行业机电池拆解

楼主(2022-11-28):
最近这个币子不够了,只能拆家挣钱了。废话少说直接拆。

      正面

背面  带加热功能的 4S电池,15.4V 3.85Ah

侧面

一顿猛撬,主要撬两个长边的,短边没有卡扣

卡扣撬开后,注意有金手指端有排线,把它拔开

用刀片插入把胶剌开

用热台设置80℃,加热电池背面,胶软化后,可以将电池慢慢抬起

用螺丝刀拧开螺丝

拆电路板时注意插座的卡扣

电池与外壳分离

线路板上的容感阻片

揭开加热片,漏出电池参数

加热片的温度开关,以及电池的热电偶

总体来说做工还是可以的,毕竟价格在那,有一定的防水和防脱胶,并且在电池内加了加热片以满足低温环境飞行。4s的供电在大疆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御3来了,御2也就只能告一段落了。

网友:
只能耐心等待楼主发出的照片

网友:
高大上啊,有钱人

网友:
家币不是这样增加的,每天除了交易区以外的版块回复6个帖,这样18个家币就落入你的囊中,再访问其他人的空间,又多2个家币,多留意快捷导航里面的任务,有交易区回帖和收藏两个帖的任务,这个时候交易区回帖要找奖励2家币或者以上的帖回,因为交易区版规是回帖扣2家币,完成任务就可以得8家币!日积月累,你就摆脱了每天登陆扣5家币的尴尬,真正从负翁走向富翁!

网友:
这电池看着高大上啊,自带加热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的真理是不变的。

网友A:
带锁不,据说自己不能换芯。

网友:
做工可真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锁不,据说自己不能换芯。

网上可以买到EV2300或者2400解锁编程

网友:
这电池一看就不便宜~贵

网友:
天寒地冻情况下可用的电池!!!

网友:
这电池看着就不便宜

网友:
大疆的东西做工不错

网友:
ATL的电芯,非常不错的。

网友:
带加热的不多见,

网友:
这电池还带加热功能,是电池怕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