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助,U盘接口被撞断,焊好之后插上电脑完全没有反应,有重要数据。

楼主(2022-11-28):
求大神解决一下。
U盘插在教室的一体机上,被黑板拉过来直接撞断了接口。焊上新买的接口,插上电脑完全没有反应。
里面有重要数据。
求助求助!!!

网友:
先补焊一下吧 看你图片有几个脚都没锡 焊好后量一下USB前面到主控各脚通不通先

网友:
继续测是不是没焊好,是不是还有断线。如果真有重要数据,找高手再看看。

网友:
重要数据直接找小飞机,别自己搞了

网友:
不像2.0时代了,就2根数据线,现在3.0数据线多了,线细了,出问题不好找了。

网友:
应该是板的线路拉断了,我以前也碰到过一个U盘,插前面一个二郎脚就蹬断了发现焊脚线接断了几处,最后直接从板上飞线到接口才正常

网友A:
找一个相同频率的晶振更换原来的晶振,有可能晶振碰坏了,也会出现电脑不认的问题。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年代还把"重要数据"存在U盘里的是咋想的...

网友:
用最小排除法,只接出2.0的四根线更容易快速判断

网友:
应该是板的线路拉断

网友C:
重要数据还想什么,花钱去修最保险。
如果是芯片焊点脱落,自己要凤枪没风枪要技术没技术……

网友:
插2.0看看能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年代还把"重要数据"存在U盘里的是咋想的...

还有把固态硬盘当成存储盘用的。也不知道咋想的。

网友:
靠主控  和  芯片      金士顿?

网友:
用放大镜看看焊盘有没有断线的,线很细必须仔细观察,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年代还把"重要数据"存在U盘里的是咋想的...

十多年的课件都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要数据还想什么,花钱去修最保险。
如果是芯片焊点脱落,自己要凤枪没风枪要技术没技术…… ...

头都是外面家电维修给烧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相同频率的晶振更换原来的晶振,有可能晶振碰坏了,也会出现电脑不认的问题。
...

这个地方现在板子上什么都没有,那个黄铜色的地方就是板子的焊盘。是不是那个给我焊头子的师傅用热风枪的时候把晶振给我吹掉了哦。

楼主:
根据上面伙伴们的回复,我估计是给我焊头的维修师傅用热风枪的时候把晶振给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