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拆一个国内一线大牌铜合金角阀,20大洋买的

楼主(2022-11-28):
一直纠结用铜的还是304不锈钢的,这下终于可以不纠结了,买的大牌角阀,外面和内部全部有镀层处理,看不出是否是铜的,在螺纹上打磨了一下,里面确实是铜合金的。用这个角阀换下了锌合金阀芯的旧洗衣机龙头。

网友:
好东西除了贵,其他没有毛病。

网友:
不管铜的不锈钢的都有一颗陶瓷心

网友:
做工质量还可以

网友:
可以不纠结了

网友A:
为什么铜的腔体里是麻癞癞的,而不是光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铜的腔体里是麻癞癞的,而不是光滑的?

我觉得应该是铸造时的翻砂工艺造成的,厂家认那是内部,也不作抛光了

网友:
这个本来就要用好点的,楼房的话淹了就不是几块钱的事了。

网友:
那个六角旋钮是锌合金吧?

网友:
螺纹比较少的接口太短了安装好后会不会碰到开关呀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转轮看起来是塑料的,原本是白色,只是上了漆。

网友:
大牌的镀层比较好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从来如此。

网友:
强磁轻微吸引的话就排除了锌合金,百年经验证明黄铜水件很靠谱,不锈钢的尚不好说~毕竟历史不长。

网友:
20大洋能买到品牌的铜合金角阀,应该还是挺实惠的。锌合金的纯粹就是制造麻烦的。

网友:
光看里面还是不锈钢的好,光溜溜的,也不贵,红包下地不到5块,整了好多了,破房子里面全部换了

网友:
现在不锈钢的也不错厚实还便宜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20真便宜,我买成五六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