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新买的德力普5号7号充电电池充电器:Dellpow DLP-016

楼主(2022-11-28):
原来的不好用从新又买一个液晶显示的,液晶的充电速度快C头的。充电电池感觉特别轻,1300毫安虚标。还不如杂牌好用

网友:
还是买洋垃圾厚道

网友A:
现在流行玩5号AA锂电池了,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除了显示屏能唬一下人外,其它的都很一般嘛

网友:
国内低档次产品,国货当自强。不能光图价格低

网友:
起码要上紫米5号套装,好过这些垃圾货很多倍。

网友:
简易版充电器,,,,

网友:
多了显示屏,显得高级一些。

网友:
倍特力bpi,  yyds

网友:
这个牌子的充电器大部分是傻充。

网友B:
下面垫的纸很有年代感啊

网友:
之前被一个熟悉的实体店家推荐我买过 ,太差了,内阻高,容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垫的纸很有年代感啊

那是我上初中的历史练习册

网友:
不怎么样,我想买个好点的充电器、现在都没找到。

网友:
背景的纸才是经典,历史的味道,侵华战争。。。。。

网友:
杂牌自有江湖啊

网友:
居然有i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流行玩5号AA锂电池了,就是价格有点贵

镍氢后期充电效率,电极板电解温升是问题,低于5小时高倍率快充容易缺水,导致镍氢内阻变大,小电流能放出很多容量,液晶屏镍氢充电器拒充。尽量改14500锂电池加占位器,2到3节电动牙刷,剃须刀等,电机类小电器能用,担心电机过热,把占位器换成限流电阻。怕电压过高2节电子设备,占位器换二极管串联,分压掉1点4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