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无线电爱好者 自制中波发射器

楼主(2022-11-29):
自从爱好上无线电那时候就对发射非常好奇,非常想自己能做一个中波发射器。曾经用中波收音机的变频级做信号源做试验,具体就是在变频管发射极接上条电线作为发射天线,再在基极输入音频,这样虽然也可以发射但是音质非常差,发射距离也非常短。

后来照着买的电子制作书里的例程,用收集来的旧收音机板子与元件也做过一个。做好接上天地线发射距离能有100米,但是没有壳子不美观也不好收纳,后来就没有再用。村里小伙伴看到我做的这个非常好奇与感兴趣,就让我帮他做一个。

现在自己可以画PCB板子做板子,就可以做有壳子的,然后才有了这个制作,这次不用照书上的例程制作了用自己拼的图做。开始PCB用感光法自制,做出来后虽然可以用,但是阻焊层油墨做不均匀也没丝印,做出来的板子太难看了,做好后总看着不满意就拆了,然后PCB发给JLC做,专业的事还是要专业人去做,由于是第一次画板子又是双面丝印结果有三个三极管丝印弄反了,这个看着也不满意就又重新做了一次PCB。这次做出来的声音比以前好不少,发射距离没有去追求,业余条件下中波不像调频容易发射很远,这个只要在室内可以收到就可以。

发射器的电源可以使用外接与内置电源,内置电源使用两颗18650锂电池,电池保护板用的成品板直接贴焊在主板上。
发射频率用调感式,发射频率可调范围900-1400KHz,需要其它范围的频率更换振荡变压器谐振电容即可。发射状态有LED作指示,有发射信号输出时指示灯才会于大约2秒闪烁3次的频率作为指示。

调制方式采用基级调制,基级调制是最容易的方式,但是,也是失真最大,调制深度最小的。

发射器壳子尺寸:92x75x35mm

这个孔是调试孔

整机装在铝盒里面

左边变压器是输出的,右边是振荡变压器

音频输入口,电源开关,电源,发射状态,电池充满,电量低指示灯

振荡三极管,振荡变压器,变压器型号LTF -2-3

输出变压器这个是要自制,线圈绕多少圈没有做记录,通过计算电感量用电桥测电感量就可以,我就是这样自制的。

LC振荡频率计算公式:f=1/[2π √(LC)]

式中f是频率,单位(Hz),L是电感,单位(H),C是电容,单位(F)

计算工具可以去网上找在线计算器

变压器使用收音机的振荡变压器,把线圈拆掉重新绕,数据按下面的绕。初级线径0.08mm,次级0.2mm。初级电感量计算,按照发射频率范围900-1400KHz的中心频率1150KHz,使用300pF谐振电容来计算,通过计算电感量为64uH,中心抽头匝数比5:1,次级绕20匝

线圈的头尾在原理图中有标识

音频放大管9013,也是调制管,放大后的音频输入到功放管的基极

线路板背面

振荡部分,谐振电容C3是直接焊在变压器骨架底座里面,所以PCB上就没有焊

功率输出部分

功放部分,功放管分别可以用TO-90/SOT-89封装

发射状态指示部分,使用自激多谐振电路,振荡频率大约2秒闪3次,控制振荡器开启信号是功放输出的发射信号。
高频信号经过二极管D1整流滤波,
整流得到的电压送到三极管Q5基级,
Q5导通自激多谐振电路得电开始工作,
控制发射指示灯LED2于大约2秒3次的频率闪烁

电池电量,充满指示控制使用LM358

电池保护板部分,使用成品保护板,贴焊在主板上

输入音频信号,测量发射天线端的波形

这是缓冲三极管Q2基级的波形

这是发射天线端未调制信号波形

发射天线端调制后的信号波形,调制信号是1000Hz的音频

这个是用音乐音频信号调制后发射天线端的波形

发射接收效果视频:

发射频率981KHz

再看下声音坐上电波后是什么样子

整机调试

整机电流30-40mA
调试有4部分,分别是:振荡,音频放大调制管,功放管,输出变压器。

最好是有示波器方便观察电流对波形的影响,尤其是功放部分的波形。

先调振荡部分,首先把振荡线圈初级或者次级短路调整静态电流在0.7-1mA

然后调功放与音频放大调制管部分。

这两部分比较难调,它们是相互牵制要一起调,反复调试才能调到最佳状态,没有示波器很难调。
音频放大调制管Q4电流大了调制后的高频信号波形失真,反应到接收端的情况就是声音失真。
电流小了调制后的高频信号调制深度不够,反应到接收端的情况就是声音小。

最后贴上电路原理图 有兴趣的可以玩玩

谢谢观看

网友A:
好复杂啊!
还是弄集成块的FM发射吧

网友B:
传输距离有多远啊

网友C:
20多年前喜欢做调频发射的玩,当时虽然调幅的收音机很普遍,但觉得调幅发射复杂,现在看了觉得更复杂

网友D:
做这玩意是不是要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这玩意是不是要证?

好像是看发射功率的吧

网友E:
楼主厉害了……这也能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啊!
还是弄集成块的FM发射吧

调频的做了,还不止一个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了……这也能弄出来。。。

闲的瞎捣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输距离有多远啊

也就不到1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多年前喜欢做调频发射的玩,当时虽然调幅的收音机很普遍,但觉得调幅发射复杂,现在看了觉得更复杂{:013: ...

调频的相对调幅的容易做成功,主要是调幅调制难

网友:
功率大不?可以播药品和保健品广告

网友:
这个是单声道啊

网友:
玩这个的都是老鸟了

网友F:
做的挺好,要是晶振或者频率合成的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的挺好,要是晶振或者频率合成的就更好了

那太高级了,简单玩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