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YOUHONG-1201电源(输出仅1V多一点)

楼主(2022-11-28):
        在废品回收站看到一个YOUHONG-1201电源,电源线被剪掉了,看着比较新,估摸着可以修好,于是就捡回来了。
        外壳方方正正的,灰尘也不多:

       标签上没有一个汉字,莫非是进口或者出口的产品?

        搜索了一下,居然有这个电源的信息:

        电源明显进过水,插头这儿生锈了:

        这儿明显有水滴:

        内部结构:

         电路板背面,左边可以看到有不少水珠:

         电源驱动芯片丝印63K4:

         电源管HF4N60:

         生产日期2019-8-1:

        俩输出滤波电容全部怀孕:

       尖峰吸收电路的两只电阻不堪重负,连电路板都烤焦了,1206的贴片电阻,功率才¼W,三十多瓦的电源,这儿怎么着也应该用一只1W的电阻!

        通电试了一下,输出电压仅1V多一点,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压在11V至25V之间摆动,拆下两只输出滤波电容,测量发现一只已经失效,另一只不足10μF,更换两只电容后,测量,电压正常了,电源芯片供电降到了9V。20多伏的电压,电源芯片竟然承受住了,没有挂掉,真的是命够硬!
        空载时的电压:

        1.49A负载时:

        4.45A负载时还能够维持11.7V:

        电路图在网上有现成的,大致相同,借用一下:

网友A:
电源驱动芯片丝印63K4,可能是昂宝的OB2263。

网友:
两个散热片真材实料

网友B:
质量不错哟,竟然达到4A多,真材实料呀

网友C:
爆浆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4A时的压降有点高了

网友:
很多电源基本是电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驱动芯片丝印63K4,可能是昂宝的OB2263。

就是OB2263,对比电路图看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不错哟,竟然达到4A多,真材实料呀

额定3A,电该能达到4A,说明没有过流保护电路,感觉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爆浆电容,换了就好。。。

挺简单的故障,用户就将它丢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