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小鸟摇摆的石英钟表,一步一步带你维修石英钟

楼主(2022-11-28):
家里的石英钟不走了,以为是电池不行了,换一个新电池还是不走,那么就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吧!
第一次拆石英钟,有点不知道怎么拆,研究老半天,才慢慢琢磨出来。

做一个维修教程吧,你也可以一步步修复成功。

这是石英钟的全貌

01

01

要按顺序取下秒针、分针、时针,否则...你懂的

02

02

整个表芯是靠这个螺母坚固在面板上的,左旋才能拧开

03

03

取下垫片

04

04

光凸凸的面板

05

05

在面板后面,可以用手取下整块表芯

06

06

后面光凸凸的样子

07

07

这是整块表芯的全貌

08

08

揭开后盖,取下这三个齿轮

09

09

取下的三个齿轮按位置摆好,合影,防止以后装错

10

10

取下这个长针齿轮

11

11

长针齿轮的模样

12

12

这个时候才能取下线圈支架

13

13

线圈支架全貌-正面

14

14

线圈支架全貌-背面

15

15

取下线圈支架后,下面还有两个齿轮

16

16

PCB板上的元件

17

17

怀疑晶振的管脚有虚焊,补焊晶振两个脚的焊盘

18

18

电源负极的焊盘似乎有腐蚀,可能会接触不良,需要补焊

19

19

补焊,防止接触不良

20

20

检查一下线圈的电阻,看看是否断开,阻值有1.69K,看来没多大问题

21

21

电池弹片似乎有点矮,怕它不能很好的接触焊盘,把它们翘高一些

22

22

把线圈支架放回去,准备通电测试

23

23

找到这个带有磁环的齿轮,准备放上去测试一下它会不会转动

24

24

用镊子夹住,放上磁环齿轮,齿轮一直转动,说明线路正常

25

25

按拆开的顺序,反向依次放上各个齿轮,然后合上后盖

26

26

把整个表芯放入背面的槽中

27

27

在面板正面,旋紧固定螺母

28

28

依次放上时针、分针、秒针

29

29

装入电池,秒针开始走动,把钟表挂在墙上,小鸟又开始摇摆了,修复成功,完美OK!

30

30

至此完结,成功修复石英钟,小鸟又欢快的飞起来了。下一步要做个锂电池代替5号电池,不用经常换电池。

网友:
相对来说,石英钟比之前的电子晶体管钟和机械钟要简单的多了

理工的,基本一看就懂,其他的,也很多看了就懂

网友A:
建议下次改成电波钟,走时更准了。

网友:
我家也有个走着走着就不动了,后来直接淘了个机芯换上,原来是一秒一秒跳,现在的机芯是一直走,噪音也比原来的好多了

网友B:
负极弹簧锈蚀比较明显,不清除会影响供电。

网友C:
一般石英钟坏都是润滑不够或者齿轮坏

网友:
改8025提高精度

网友D:
这种有电波钟的,直接换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下次改成电波钟,走时更准了。

什么电波钟?第一次听你这么说,愿闻其详

网友:
非常详细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极弹簧锈蚀比较明显,不清除会影响供电。

看起来好像是的,我已经用锡补焊了。我想不明白,这么点电流,也会被锈蚀?哪个高手可以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石英钟坏都是润滑不够或者齿轮坏

谢谢建议。我原以为是润滑问题,结果发现各个齿轮完好,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已经处理,现在可以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有电波钟的,直接换上吧。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

接收电波时钟信号,每天自动调整时间,分秒不差。

网友:
拆都拆了,何不顺手改改坛子里流行的r8025ac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我原以为是润滑问题,结果发现各个齿轮完好,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已经处理,现在可以走了 ...

尼龙是自润滑的

网友:
小鸟是怎么动的?

网友:
改wifi授时还有电波不用担心误差。

网友:
我手法比较粗糙,拆开把线圈支架下方固定塑料片弄断了,然后就废了

网友:
下面的小鸟应该能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