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自带的保护板是否会影响充满速度?

楼主(2022-11-29):
是否会影响电压已经达到4.1V时的充电电流大小呢?

假设保护板是保护板,充电器是充电器。

这个影响有多大?

网友A:
不会有影响。保护板只有开关作用它不会控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影响。保护板只有开关作用它不会控制电流。

不会有轻微的压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有轻微的压降吗?

单节锂电池保护板,一般使用一片8205(还是8025,给有源晶振整混了)双MOS管,导通电阻28豪欧,1A电流才28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节锂电池保护板,一般使用一片8205(还是8025,给有源晶振整混了)双MOS管,导通电阻28豪欧,1A电流才2 ...

哦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