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造一下慧荣3257主控板,装在透明壳里

楼主(2022-11-29):
单贴的慧荣3257主控板,做了一个u盘,很喜欢这个透明的外壳,可是主控板的长度不够,于是用一块坏了的同样外壳用风枪吹软了,把主控板的末端压上去反复吹软压平了,再用小刀修剪到合适的长度,完美!

网友:
修建的不错,楼主好手工。

网友:
没有流于热熔胶的俗套,好评

网友:
废物再利用!

网友A:
那个G2版要怎么才能放进去?用壁纸刀不方便,用风枪或烙铁容易烫坏边角。苦恼。

网友B:
不错,但怕摔吧

网友:
USB3的是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但怕摔吧

jiao胶水粘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透明壳子使用寿命有限吧?

网友C:
透明塑料二次受热会硬化,容易出现受不了大力破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明塑料二次受热会硬化,容易出现受不了大力破裂的问题。

接的那块地方结实得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个G2版要怎么才能放进去?用壁纸刀不方便,用风枪或烙铁容易烫坏边角。苦恼。 ...

我都是用打磨笔把突出的那一小块磨掉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打磨笔把突出的那一小块磨掉一些。

感谢大佬分享,有好用的打磨笔推荐么?大佬。